单片机外部中断读取信号误差较大

楼主:
做一个板子采集霍尔传感器的信号高低电平时间,在传送给电脑串口通讯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误差 ,出现了很多这种坏数。 这是写数据的函数, 这是发送数据的函数。
波特率设置的是19200,定时器中断时间是100uS .大家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哪些方面没有考虑到。

网友A(2020-07-23):
void WR_Buf (void)
{
        static uchar w_hang = 0;
        EX0 = 0;
        EX1 = 0;
        if(W_S_Buf[w_hang][6] == 0xff ) // 地址位是 0xFF 意味着是第一次进入本行
        {
                W_S_Buf[ w_hang ][ 0 ] = 1;
                W_S_Buf[ w_hang ][ 6 ] = 1;
                W_S_Buf[ w_hang ][ 1 ] = T0_buf;
                T0_buf = 0;                                                        //定时器计时时间

        }
//        else if ( W_S_Buf[w_hang][6] == 5 )
//        {
//                return ;
//        }
        else //多次进入中断
        {
                W_S_Buf[ w_hang ][ 6 ] = W_S_Buf[ w_hang ][ 6 ] + 1; //写入位数 +1
                W_S_Buf[ w_hang ][ W_S_Buf[ w_hang ][ 6 ] ] = T0_buf; //按照最新位数 写入最新数据
                T0_buf = 0;
        }

        if( W_S_Buf[ w_hang ][ 6 ] == 5 ) //判断本行是否写满
        {
                w_hang = w_hang + 1;
//                T0_buf = 0;
        }

        if( w_hang == 5 ) // 判断行数是否用完
        {
                w_hang = 0;
        }
        EX1 = 1;
        EX0 = 1;
}
/*****************************************
函数名                                        void SE_Buf ( void )
作用                                                将数组发送出去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SE_Buf ( void)
{

        static uchar s_hang = 0;
        static uchar i = 0;

        if( W_S_Buf[ s_hang ][ 6 ] == 5 )
        {
//                EX0 = 0;
//                EX1 = 0;

                LED = ~LED;
                SBUF = 0xff;
                while ( !TI );
                TI = 0;
                for(; i < 7; i++ )
                {
                        SBUF = W_S_Buf[ s_hang ][ i ];
                        while( !TI );
                        TI = 0;
//                        W_S_Buf[ s_hang ][ 6 ] = W_S_Buf[ s_hang ][ i ] + W_S_Buf[ s_hang ][ 6 ];
                        W_S_Buf[ s_hang ][ i ] = 0xff;
                }
                i = 0;
                s_hang = s_hang + 1;
        }
        if ( s_hang == 5 )
        {
                s_hang = 0;
        }

//        EX0 = 0;
//        EX1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