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32系列a24_PG12864指针式电子钟

楼主(2020-07-23):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32系列a24_PG12864指针式电子钟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ds1302.h"

extern char Adjust_Index;

int main()
{
        init();
        lcd_init();
        set_lcd_pos(0, 0);
    cls();
        Clock_Plate();
    sei();
        while(1) {
                if(Adjust_Index== -1) ds1302_read_time(); else _delay_ms(1000);
        }
}

ds1302.h
//******************************************************************************************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include "showfun.h"

//DS1302引脚定义
#define IO    PB0
#define SCK  PB1
#define RST  PB2

//LCD控制引脚操作定义
#define IO_1()                PORTB |=    _BV(IO)
#define IO_0()                PORTB &= ~_BV(IO)
#define SCK_1()        PORTB |=    _BV(SCK)
#define SCK_0()        PORTB &= ~_BV(SCK)
#define RST_1()        PORTB |=    _BV(RST)
#define RST_0()        PORTB &= ~_BV(RST)

//DS1302地址定义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void getCur(void);
void init(void);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信息在虚拟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32系列a24_PG12864指针式电子钟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2-06-20):
里面只有函数方法,没有实现的C文件。和给hex文件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