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LCD1602时钟显示

楼主(2020-07-23):
在网上找了一下ds1302的相关程序,自己仿照写的一些程序,在LCD1602上面显示了日期时间
附上仿真图
//这个是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main()
{
        SYSTEMTIME CurrentTime;//现在时间
        lcd_init();
        Initial_DS1302();

        while(1)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GotoXY(6,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DateToStr(&CurrentTime);
                GotoXY(4,0);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Delay(400);
        }

}

用的keil5

网友A:
时间调整部分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调整部分有没有?

你是说时间的初始设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时间的初始设定吗?

不是厨师设置,就是时间调整程序,时间不对时手动调整到正确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厨师设置,就是时间调整程序,时间不对时手动调整到正确的时间。

这个没写,而且硬件电路也没有设置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厨师设置,就是时间调整程序,时间不对时手动调整到正确的时间。

程序里面木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