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汽车灯,适应电压范围很宽,LED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20-07-23):
拆解困难,终于砸开了!好像是汽车灯,适应电压范围很宽,LED是怎么连接的?恒流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实测,电源电压10-50V功率大致不变20W左右。
电感磁芯拆解时振碎了,基本还能正常工作。在震碎的磁芯上再紧贴一磁芯,工作电流会增大6毫安(原来电流80毫安/50V)左右,如何解释?

网友A:
LED是这样连接的:LED1与LED5串联,LED2与LED6串联,LED3与LED7串联,LED4与LED8串联,然后这四路并联后LED1,LED2,LED3,LED4脚接负级;LED5,LED6,LED7,LED8脚接正级。

网友B:
大至看了,两个灯串联(两灯串),再4串并联;如果一个灯是0.5W,    则0.5*2*4 =4瓦;如是第灯1瓦,就有8瓦,,。,具体要看灯珠的瓦数;恒流芯片输出是可调调节,看其调节具体输出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这样连接的:LED1与LED5串联,LED2与LED6串联,LED3与LED7串联,LED4与LED8串联,然后这四路并联后LED ...

是您说的这样的!这种电路板很难看清铜箔走向

网友A:
可以借助万用表测量,也可以加电测试。

网友C:
这次你猜的没有错,黄线是调整控制线,控制电路不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N2545可参https://wenku.baidu.com/view/387f31bfe2bd960591c67720.html

您这资料是6脚封装的?我这个是贴片8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这资料是6脚封装的?我这个是贴片8脚的。

是这个https://www.docin.com/p-946456770.html
宽输入电压范围:8V~450V
输出电流范围:20mA~3A
固定关断时间可调
线性和PWM 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