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RC无法烧录,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7-23):
请各位大佬看看我的原理图,制成板子后,无法烧录,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另外测量晶振,5V供电下,一段为1.62V,另一端竟然是0,直接测晶振两端,压降为0,我用的不是精密电表,所以无法知道晶振是否真的起振了。求各位给我指点

网友A:
把你的开关S1闭合一段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开关S1闭合一段时间试试

尝试过了,并没有效果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板子 硬件没有问题:(1)TX,RX   对应 电脑端的RX,TX; P30,P31引脚上没有外接其它电路 (2)单片机工作是正常,电源电压,滤波平稳、晶体起振等等
其次是确认你的下载线有没有问题,线太长,线质量差  都会造成下载失败的
其3 你的下载工具软件,设置是否正确,端口、波特率等等
请逐一排查,必要时 换换板子、换换线、换另一台电脑 试试!

网友A:
检查下USB下载器tx接单片机rx,rx接单片机tx,再检查下地线连接,量一下上电之后EA的电平,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换一片单片机试下

网友C:
晶振两端电压相差太大一般是单片机芯片坏了

网友D:
首先只焊电源正负极与滤波电加起振及晶振电容,再看晶振电边电压是否正常,不行改小30P电容,改了不行要换芯片了

网友E:
弄啥嘞  阅读权限100,下载0,没有一个人下载。89c系列为啥vcc是3.3v?

网友F:
1:VCC首先要是5.0V,然后测量20和40脚看一下有没有5.0V,然后把单片机锁紧座子打开,保证单片机不通电
2:如果有了就开始下载程序
3:使用STC官方最新的下载器
4:选好单片机型号和接上下载线,选择要下载的文件
5:点击下载,然后1秒钟之内打上锁紧座子,如果不行,停止下载,再重新试几次
6:还不行的话就看你下载线的接法对不对,重点 是P3.0和P3.1是不对的
7:如果还不行,扔了,买一个免冷启动的STC下载器(11块左右),单片机换成STC8A4K系列的,这个很容易下载,百试不爽

网友G:
RXT信号上加个二极管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H:
你如果确实买的STC89C51RC,在供电正常与晶振正常时,STC89C51RC会有代码运行(过来人经验,宏晶自己烧的测试程序),如果这个都没有动作,那就说明你前面的供电,晶振,芯片本身都还有问题!先解决好了再谈后面的烧录

网友I:
电源应该是5V把,再就是RX,和TX两个引脚千万别接错。

网友J:
晶振没起振,看下晶振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