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sr402压力传感器 怎么控制led 求帮助

楼主(2020-07-23):
如题,电路的设计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模拟量好解决,数字量必须研究通讯协议。

网友B:
模数转换得到压力值,显示屏1602显示当前压力值和设定的上下限,判断压力超出范围就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