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源可以选择STC89LE52RC单片机吗?跟STC89C52RC有何不同?

楼主(2020-07-23):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求3.3V电压供给单片机,那我可以选择STC89LE52RC单片机吗?但是这个单片机跟STC89C52RC单片机的原理图有什么不同吗?我和队友所有的仿真之类的都是基于STC89C52RC的,网上好少关于LE52这个单片机的资料。

网友A:
软件仿真都一样,具体应急设计时因为电源电压降低必须改变一些元件参数,比如限流电阻。

网友B:
没有关系,一样用,要驱动大电流的用外部器件驱动就好

网友C:
低电压单片机用3.3V供电,其他功能一般差不多

网友D:
LE就是低电压的(3.3v),其他功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E:
就是供电电压低,其余你在对照数据手册改一下其他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