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控制实验程序问题(一直显示,不会闪动)

楼主(2020-07-23):
要求:
四个数码管同时显示,当按下第一个按键时,四个数码管不变(同样显示原来的数字),当松开按键后,第一个数码管数字加1,其他数码管不变(一直显示,不会闪动),以此类推。
代码如下,欢迎各位大佬指教!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uint a,b,c,d;
uint e=0;
uchar code sz[]={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EA=1;
ET1=1;
TR1=1;
}
void  stop()
{
EA=0;
ET1=0;
TR1=0;
}

void start()
{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display(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delay(1);
P0=0XFF;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delay(1);
P0=0XFF;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45827)/256;
TL1=(65535-45827)%256;
                if(k1==0)
                {
                        delay(10);
                        if(k1==0)
                        {
                                stop();
                                wei1=1;
                                wei2=0;
                         wei3=0;
                          wei4=0;
                                duan=sz[a];

                        while(k1==0);
                                while(!k1);
        a++;
                        if(a>9)
                                a=0;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stop();
                                wei1=0;
                                wei2=1;
                        wei3=0;
                        wei4=0;
                                duan=sz[b];
                        while(k2==0);
                                        while(!k2);
        b++;
                        if(b>9)
                                b=0;

                        }
                }
                if(k3==0)
                {
                        delay(10);
                        if(k3==0)
                        {
stop();
                                wei1=0;
                                wei2=0;
                        wei3=1;
                        wei4=0;
                                duan=sz[c];
                        while(k3==0);
                                        while(!k3);
         c++;
                        if(c>9)
                                c=0;

                        }
                }
                if(k4==0)
                {
                        delay(10);
                        if(k4==0)
                        {
                                stop();
                                wei1=0;
                                wei2=0;
                        wei3=0;
                        wei4=1;
                                duan=sz[d];
                        while(k4==0);
                                        while(!k4);
        d++;
                        if(d>9)
                                d=0;

                         }
                }
                start();
}

void  main()
{
timer1_init();
a,b,c,d=0;
        while(1){
display(a,b,c,d);
        }
}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按键延时消抖用显示函数代替。复杂一点就用定时器状态机分部执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B:
时间切片法就行了,还有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不可在中断程序中运行这么多代码。

网友C:
按键用延时消抖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