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BT8550 ASEMI三极管可以做直插的吗?

楼主:
MMBT8550 ASEMI品牌三极管可以做直插的吗?-LL

网友A(2020-07-23):
万能的x宝应该有贴片转直插

网友B:
8550是普通PNP双极型硅晶体管,生产厂家众多,一般使用没必要指定品牌。最常用直插式TO-92封装的有S8550和SS8550。

网友C:
ss8550通孔TO-92可以替代MMBT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