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LCD1602清屏的代码,并让他显示黑色要怎么写啊?

楼主(2020-07-23):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驱动的LCD屏,代码也不一样

网友B:
清屏显示黑色?清屏代码是0x00,LCD1602设置背景颜色只能换厂家了

网友C:
清屏之后用黑色方块填充

网友D:
自定义一个字模全涂黑再显示就好了

网友E:
某度一堆手册,你能不能看看手册?你所说的黑色是关闭背光不显示东西吧!还是说把所有点都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