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059GJ5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图示是一个降压芯片和它的外围电路,5V是USB电源,3.6V是将来要用电池供电,我想问下这样连是不是只要USB和电池不同时供电就没问题,这款芯片的输入电压是2.8V到5.5V。

网友A:
应当考虑USB5V给电池充电,电源可以单独使用锂电池或USB,或同时使用。两个电源同时使用时,断掉其中一个电源不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B:
可以考虑给电池端接个二极管,防止USB与电池同时接入时USB电直接灌入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给电池端接个二极管,防止USB与电池同时接入时USB电直接灌入电池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给电池端接个二极管,防止USB与电池同时接入时USB电直接灌入电池

好的,谢谢,这个二极管是接个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二极管是接个稳压二极管吗

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啊,串在3.6与I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