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多机通信源程序仿真问题

楼主(2020-07-23):
下面是郭天祥课本源码:
新概念51单片机,11.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2 0x02                                                //从机地址02
#define BN 16
uchar rbuf[16];
uchar tbuf[16];
void err(void)
{
        SBUF=0xff;
        while(TI!=1);
        TI=0;
}
uchar master(uchar addr,uchar command)
{
        uchar aa,i,p;
        while(1)
        {
                SBUF=addr;                                                        //呼叫地址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等待从机回答
                if(SBUF!=addr)
                        err();                                                        //若地址错发复位信号
                else                                                                //地址相符
                {
                        TB8=0;                                                        //清地址标志
                        SBUF=command;                                        //发命令,数据帧发,命令是主函数输入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aa=SBUF;                                                //接受从机状态字
                        if((aa&0x08)==0x08)                                //若命令未被接受发复位信号
                        {
                                TB8=1;
                                err();
                        }
                        else
                        {
                                if(command==0x01)                        //是发送命令
                                {
                                        if((aa&0x01)==0x01)                        //从机准好就绪
                                        {
                                                do
                                                {
                                                        p=0;                                                //清校验和
                                                        for(i=0;i<BN;i++)
                                                        {
                                                                SBUF=tbuf[i];                        //发送数据
                                                                p+=tbuf[i];
                                                                while(TI!=1)
                                                                TI=0;
                                                        }
                                                        SBUF=p;                                                //发送校验和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
                                                while(SBUF!=0);                                        //接受不正确,重新发送
                                                TB8=1;                                                        //置地址标志
                                                return(0);
                                        }
                                }
                                else
                                {
                                        if((aa&0x02)==0x02)                        //是接受命令,从机准备好发送
                                        {
                                                        while(1)
                                                        {
                                                                p=0;                                                //清校验和
                                                                for(i=0;i<BN;i++)
                                                                {
                                                                        while(RI!=1);
                                                                        RI=0;
                                                                        rbuf[i]=SBUF;                        //接受数据
                                                                        p+=rbuf[i];

                                                                }
                                                                while(RI!=1);
                                                                RI=0;
                                                                if(SBUF==p)
                                                                {
                                                                        SBUF=0x00;                                //校验和相同发“00”
                                                                        while(TI!=1)
                                                                        TI=0;
                                                                        break;
                                                                }
                                                                else
                                                                {
                                                                        SBUF=0xff;                                //校验和不同发ff重新接受
                                                                        while(TI!=1);
                                                                        TI=0;

                                                                }
                                                        }
                                                        TB8=1;                                                        //置地址标志
                                                        return(0);
                                        }

                                }
                        }
                }
        }
}

void main()
{
        TMOD=0x20;                                                //T/C1定义为方式2
        TL1=0xfd;
        TH1=0xfd;                                                //置初值
        PCON=0x00;
        TR1=1;
        SCON=0xf8;                                                //串行口方式3
        master(SLAVE2,0x01);                                //命令从机02接受
        master(SLAVE2,0x02);                                //命令从机02发送
        while(1);

}

从机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LAVE2 0x02
#define BN 16
uchar code trbuf[16]={"congji transmit"};
uchar rebuf[16];
bit tready;
bit rready;

void str(void);
void sre(void);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T/C1定义为方式2
        TL1=0xfd;
        TH1=0xfd;                                                //置初值
        PCON=0x00;
        TR1=1;
        SCON=0xf0;                                                //串行口方式3,TB8=1,发地址命令
        ES=1;
        EA=1;                                                        //开串行口中断
        while(1)
        {
                tready=1;
                rready=1;
        }                                                                        //假定准备好发送和接受
}

void ssio(void) interrupt 4
{
        uchar a;
        RI=0;
        ES=0;                                                                        //关串行中断
        if(SBUF!=SLAVE2)
        {
                ES=1;
                goto reti;
        }
        SM2=0;                                                                        //取消监听状态
        SBUF=SLAVE2;                                                                //从本地址发回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是复位信号,恢复监听
        {
                SM2=1;
                ES=1;
                goto reti;
        }
        a=SBUF;                                                                        //接受命令
        if(a==0x01)                                                                //主机接受的数据
        {
                if(rready==1)
                        SBUF=0x01;                                                //接受准备好发状态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re();                                                                //接受数据
        }
        else
        {
                if(a==0x02)                                                        //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
                {
                        if(tready==1)
                                SBUF=0x02;                                        //发送准备好状态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tr();                                                        //发送数据
                }
                else
                {
                        SBUF=0x80;                                                //命令非法,发送状态
                        while(TI!=1);
                        TI=0;
                        SM2=1;
                        ES=1;                                                        //恢复监听
                }
        }
        reti:;

}

void str(void)                                                                //发送数据块
{
        uchar p,i;
        tready=0;
        do
        {
                p=0;                                                                //清校验和
                for(i=0;i<BN;i++)
                {
                        SBUF=trbuf[i];                                        //发送数据块
                        p+=trbuf[i];
                        while(TI!=1);
                        TI=0;
                }
        SBUF=p;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
        while(SBUF!=0);                                                        //主机接受不正确,重新发送
        SM2=1;
        ES=1;
}

void sre(void)                                                                //接受数据块
{
        uchar p,i;
        rready=0;
        while(1)
        {
                p=0;                                                                //清校验和
                for(i=0;i<BN;i++)
                {
                        while(RI!=1);
                        RI=0;                                                        //接受数据
                        rebuf[i]=SBUF;
                        p+=rebuf[i];

                }
                while(RI!=1);
                RI=0;
                if(SBUF==P)
                {
                        SBUF=0x00;
                        break;                                                        //校验和相同发“00”
                }
                else
                {
                        SBUF=0xff;                                                //校验和不同发ff重新接受
                        while(TI!=0);
                        TI=0;
                }
        }
        SM2=1;
        ES=1;
}

//===========================================================================

课本源码有明显2处纰漏修改了一下,但是proteus仿真没有结果,求助大神帮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