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同时读取2个外部数据?一个脉冲的时间都不差。

楼主(2020-07-23):
单片机能否同时读取2个外部数据?一个脉冲的时间都不差。也可以用多个单片机,但要保证绝对同时,可以么?

网友A:
单核一个时刻只能执行一条指令,用CPLD或FPGA可以实现同时通信

网友B:
单片机判断一个脉冲信号至少需要2个系统时钟也就是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2个系统时钟。CPU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条指令,不可能绝对同时判断两路脉冲信号。用两个相同单片机共用一个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C:
不光单片机不能,就算你是用C也不能,单片机某一时刻只执行一个指令,不管是多复杂的程序!当然有些程序我们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其存在的痕迹,但就是真实存在的。就如同一位有层次的管理者,每次获得殊荣总是说功劳是大家齐心协力获得的,自己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份内的事!不像些社会上一些没有轻重的小生,有一点成绩就要放大N多倍,对一道奋斗的同事低眼相看,反目成仇!

网友D:
可以用两只锁存器,用同一个脉冲锁定,再分别读出来。

网友E:
使用两台单片机可能能够做到这一点。

网友F:
你到底是想要一个单片机同时读取两个外部数据,还是要多个单片机同时读取两个数据?如果是一个单片机你只能用多核单片机了

网友G:
STM32等,有外部总线的。用16位总线可以同时读取两个8位的端口数据。

楼主:
时间要求非常高,要绝对同步读取,可以用多个单片机。

楼主:
可以用多个单片机,但要保证绝对同步,时间要求非常高。

楼主:
用一个单片机读取,然后把一根线并联成2根线,读取放到中间寄存器里,然后再从中间寄存器里一个一个读出来,是否可行?

网友H:
说得不够具体。单从字面理解,楼主可以参考5楼和8楼。就是说利用片内或片外锁存器,一个指令触发同时将两个数据锁存,再分时读取处理。还有你的数据是什么信号性质,模拟?数字?几位(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得不够具体。单从字面理解,楼主可以参考5楼和8楼。就是说利用片内或片外锁存器,一个指令触发同时将两个 ...

电机2的20次方刻度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