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码是干什么用的?用这个有限的码可以组成各种字符?在键盘上输入的字母或者数...

楼主:
ASCII码是干什么用的?用这个有限的码可以组成各种字符?在键盘上输入的字母或者数字或者汉字要先转换成ASCII码,计算机才能识别?

网友A(2020-07-24):
ASCII是基于拉丁字母的一套电脑编码系统,主要用于显示现代英语和其他西欧语言。它是最通用的信息交换标准
把每个字符与一个0-255的数字对应起来,这样就可以把字符变为数字,而后变为二进制码了。
LCD1602用的的比较多

网友B:
不懂就问,这个没错,但并不是一不懂就马上问,多少是要查一下资料,思考一下吧
ASCII码是一个标准,或者叫协议,随便你怎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一个IC或者电脑又或者是单片机都用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发一个ASCII码,我接收了就执行对应的操作
比如:字母A在ASCII码中的值是65,只要你是遵循这个标准,以后不管是打印还是输出,或者是接收,我都认为:65就A
回车=13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是你遵循这个ASCII标准的,接收到13我就执行回车这个操作
而汉字用的是GB2312,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C:
ASCII码是人与计算机交流沟通的一套编码,你那张表已经做了很好说明。

网友D:
键盘上输入的字母或者数字或者汉字要先转换成ASCII码,计算机才能识别。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数字和字符是不认识的。所以需要将键盘上的字符转成二进制给计算机,然后计算机在屏幕上打点画出字符的形状,你看到1不是1,只是计算机在屏幕绘出的一副图片而已

网友E:
它是一种基于罗马字母表的完整的一套计算机编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