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错误ArmClang: error: unable to execute command: Unable to convert

楼主(2020-07-24):
ArmClang: error: unable to execute command: Unable to convert command-line to UTF-16: 在多字节的目标代码页中,没有此 Unicode 字符可以映射到的字符。  (0x459)用的是keil5 5.29 ,用的是野火的例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先看你版本有没有错,keil5有Keil uVision5与Keil5 MDK你看是不是用错了版本,或者用你的软件再编辑其他代码,或者咨询野火相关技术人员,再不你将代码放上来大家运行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版本有没有错,keil5有Keil uVision5与Keil5 MDK你看是不是用错了版本,或者用你的软件再编辑其他代 ...

找到了,是编译器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B(2021-04-20):
修改编译器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