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过热程序会失控吗?

楼主(2020-07-24):
(无正文)

网友A: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有工作温度,工业级的较高

网友B:
70度以下应该不会死机

网友C:
超过手册上的最大工作温度,可能芯片会损坏,而不只是失控。

网友D:
不要让它过热,或者换个耐热的。过热会怎样是厂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E:
这要看芯片的最大承温了,超过了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有工作温度,工业级的较高

现在大部分芯片都是工业级的,stc8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了。

网友G:
控制电流,只有不超过最大电流才不会发热

网友H:
见过过热失控和死机的,另外芯片还有一种分类,民用级、工业级、军品级。

网友I:
过热芯片会降频,程序是否会失控就不知道了

网友J:
过热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在允许的范围内,是能够正常工作的,如果不允许,单片机会烧坏的,

网友K:
为什么会过热,处于了什么环境。或者说你想把它用在温度有高的地方

网友L:
按规范使用MCU不会发生过热。设备使用环境有可能过热,工业级芯片80℃以下不会有问题。实际使用15W104在60~70℃环境中长期工作未发生异常。

网友M:
电脑过热也会死机或者烧坏CPU,单片机当然也会,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N:
一直过热,都会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