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同按键控制不同IO口输出驱动三极管遇到难题

楼主:
4个按键  K1 K2 K3 K4 ,其中 K1是开启和暂停键(本来想长按开显示短按启动定时器 新手还没这么去编程),K2 K3 K4 按键每个按键下可以选择工作时长:按一下能切 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K2对应一个IO口驱动三极管 K3K4都是一样的(工作时长略微不同而已)。 现在遇到的问题点是, 1.K2选好时间档位,我按下K1开关/暂停 键,正常运行倒计时,时间没到00能正常启动/暂停,到00了选其他时间档位就不能正常启动了倒计时。。。2.K2控制的输出IO口置高,然后其他2个输出口为0,但是实际编出来的效果是暂停了 K2控制的IO口还是输出高。。。不同按键单独控制一个IO口 暂停时关闭,启动是打开,思路是有,但是C语音编程就是没效果。。。一直查资料2天了没进展,附上 按键和定时器的编码

void Key_Event_Handle()
{
                if((K1==0)&&(munite_counts!=0))
                                                {
                                                        DelayMS(10);
                                                        if(K1==0)
                                                        {
                                                                while(!K1);
                                                                ET0=~ET0;
                                                                TR0=~TR0;
                                                        /*        if((flag==1)&&(TR0==1))
                                                                {
                                                                        flag=0;
                                                                        SONIC=1;
                                                                        HEAT=0;
                                                                        UV=0;
                                                                }
                                                                if((flag1==1)&&(TR0==1))
                                                                {
                                                                        flag1=0;
                                                                        SONIC=0;
                                                                        HEAT=1;
                                                                        UV=0;
                                                                }
                                                                if((flag2==1)&&(TR0==1))
                                                                {
                                                                        flag2=0;
                                                                        SONIC=0;
                                                                        HEAT=0;
                                                                        UV=1;
                                                                }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flag=1;
                                        flag1=0;
                                        flag2=0;
                                                K2num++;
                                                while(!K2);
                                                K3num=0;
                                                K4num=0;
                                //                ET0=0;
                                        //        TR0=0;

                                                if(K2num==1)
                                                {
                                                        munite_counts=3;
                                                        Second_Counts=0;
                                                }
                                                if(K2num==2)                         //
                                                {
                                                        munite_counts=10;
                                                }
                                                if(K2num==3)                 //
                                                {
                                                        munite_counts=15;
                                                }
                                                if(K2num==4)                 //
                                                {
                                                        munite_counts=20;
                                                }
                                                if(K2num==5)                         //
                                                {
                                                        K2num=0;
                                                        munite_counts=2;
                                                }
                                        }
                                Key_Flag_Idx=0;
                                        i=0;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flag=0;
                                        flag1=1;
                                        flag2=0;
                                                K3num++;
                                                while(!K3);
                                                K2num=0;
                                                K4num=0;
                                                //ET0=0;
                                                //TR0=0;

                                                if(K3num==1)
                                                {
                                                        munite_counts=2;
                                                        Second_Counts=0;
                                                }
                                                if(K3num==2)                         //
                                                {
                                                        munite_counts=10;
                                                }
                                                if(K3num==3)                 //
                                                {
                                                        munite_counts=20;
                                                }
                                                if(K3num==4)                         //
                                                {
                                                        munite_counts=30;
                                                }
                                                if(K3num==5)                         //
                                                {
                                                        K3num=0;
                                                        munite_counts=3;
                                                }
                                }
                                Key_Flag_Idx=0;
                                i=0;
                        }

                if(K4==0)
                        {
                        DelayMS(10);
                                if(K4==0)
                                {
                                        flag=0;
                                        flag1=0;
                                        flag2=1;
                                while(!K4);
                                                K2num=0;
                                                K3num=0;
                                //ET0=0;
                                //TR0=0;
                                munite_counts=1;
                                        Second_Counts=0;
                                }
                                Key_Flag_Idx=0;
                                i=0;
                        }
}

void DSY_Refresh()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i++;
        if(i==2)
        {
                i=0;
                Second_Counts++;
                if(Second_Counts==60)
                {
                        Second_Counts=0;
                        munite_counts--;
                        if(munite_counts==0)
                        {
                                TR0=0;
                        }
                }
        }
}

网友A(2020-07-24):
感觉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TR0=0; 这个操作最好少用,定时器一旦启用,就让它运行下去。 你这样随手关掉, 下次再启用的时候,你能保证初值没有溢出么?     而且,你这个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 做这样的操作。  定时器都不动了,外面的程序如何判断计时。

网友C:
现在不会如何检验K2按下打开超声,K3按下打开加热,K4按下 打开智能模式。。一个按键只打开一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吧

我如何设计 K2按下打开加热功能,K3按下打开另外一种功能(加热功能关闭),K4按下再打开另外一种功能(其他功能关闭)。有思路,就是哪个键按下 就写个标记位置1,但是切到别的按键思路就不清晰了

网友D:
k1启动/暂停,k2~k4  3路独立倒计时,数码管16进制显示 t  x  x  x,P1.0~P1.2低电平输出,全部到0恢复初始状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sbit OUT3=P1^2;

uchar code tabl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data dis_buf[4];
uchar a,b,c,d;
uint count;
bit sign;
bit flag;
uint num=0,num1=0,num2=0,num3=0;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2;j>0;j--);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isplay()
{
        if(flag)
                dis_buf[0]=0x87;
        else
                dis_buf[0]=0xbf;
        dis_buf[1]=table[b];
        dis_buf[2]=table[c];
        dis_buf[3]=table[d];

        P2&=0xf0;//位清0
        P2|=0x01<<num;
        duan=dis_buf[num];//送段码
        num++;
        num%=4;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if(!k1 || !k2 || !k3 || !k4)
                {
                        count++;//消抖计数
                        if(count>=10 && sign==0)
                        {
                                sign=1;//锁定键态
                                if(!k1){flag=~flag;}
                                if(!k2){b=b+5;if(b>15)b=0;}
                                if(!k3){c=c+5;if(c>15)c=0;}
                                if(!k4){d=d+5;if(d>15)d=0;}
                        }
                }
                else{count=0;sign=0;}
                if(b!=0)OUT1=0;else OUT1=1;
                if(c!=0)OUT2=0;else OUT2=1;
                if(d!=0)OUT3=0;else OUT3=1;
                display();
                delay(1);//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if(flag)
        {
                if(b!=0)
                {
                        num1++;
                        if(num1>=1200)
                        {
                                num1=0;
                                b--;
                        }
                }
                if(c!=0)
                {
                        num2++;
                        if(num2>=1200)
                        {
                                num2=0;
                                c--;
                        }
                }
                if(d!=0)
                {
                        num3++;
                        if(num3>=1200)
                        {
                                num3=0;
                                d--;
                        }
                }
                if(b==0&&c==0&&d==0)
                        flag=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1启动/暂停,k2~k4  3路独立倒计时,数码管16进制显示 t  x  x  x,P1.0~P1.2低电平输出,全部到0恢复初始 ...

感谢指导,昨天晚上我也想了,用一个标记来判断哪个键按下,看到你的 : 按键状态锁定 这个说明后 明朗了 我再继续学习

网友C:
void Key_Event_Handle(void)                                                 /按键处理函数
{
        if(!K1||!K2||!K3||!K4)
        {
                count++;                                                                //消抖
                if(count>=10&&sign==0)
                {
                        sign=1;                                                                //按键状态锁定
                        if(!K1){flag=~flag;}
                        if(!K2)
                        {
                                K2NUM++;
                                K3NUM=0;
                                K4NUM=0;
                                if(K2NUM>4)K2NUM=1;
                                switch(K2NUM)
                                {
                                case 1:
                                        time_counts=60;                        //60s工作时间
                                break;

                                case 2:
                                        time_counts=120;
                                break;

                                case 3:
                                        time_counts=180;
                                break;

                                case 4:
                                        time_counts=660;
                                break;
                                }
                        }
                if(!K3)
                        {
                                K3NUM++;
                                K2NUM=0;
                                K4NUM=0;
                                if(K3NUM>4)K3NUM=1;
                                switch(K3NUM)
                                        {
                                        case 1:
                                                time_counts=120;
                                        break;

                                        case 2:
                                                time_counts=180;
                                        break;

                                        case 3:
                                                time_counts=240;
                                        break;

                                        case 4:
                                                time_counts=1320;
                                        break;
                                        }
                        }

                if(!K4)
                        {
                                K4NUM++;
                                K2NUM=0;
                                K3NUM=0;
                                time_counts=900;
                        }
                }
        }
                else{count=0;sign=0;}
                if((K2NUM!=0)&&(flag==1)||(K4NUM!=0)&&(flag==1)&&(time_counts<=840))SONIC=1;else SONIC=0;
                if((K3NUM!=0)&&(flag==1)||(K4NUM!=0)&&(flag==1)&&(time_counts<=840))UV=1;else UV=0;
                if((K4NUM!=0)&&(flag==1)&&(time_counts>=840))HEAT=1;else HEAT=0;
}
今天调试出来了,K2 K3 K4能选不同档位工作时间,IO孔输出控制也正常了,我是检测到按键按下 就让K2NUM K3NUM K4NUM计数,谁的计数不为零就判断哪个按键按下。。。。(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