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比较器做的电压监测电路PCB原理图文件 AD格式

楼主:
用比较器做得 功耗小 监测电池等电压
当电压低于设定值会亮红灯 正常绿灯
带原理和pcb 用Altium Designer画的

sch

pcb

网友A(2020-09-12):
楼主。LM358电压比较器虽好但还是不完美,如果做成窗口比较器,用可调电阻设置电压的上下限,就更完美了

网友B(2021-01-26):
有点不太明白UB这个运放的作用,为啥要放大2倍电压呢?P1接口的4脚是电压检测的负端吧,为啥不能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