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PEAKER-DEVICE怎么分辨它的正负?

楼主(2020-07-24):
我在Proteus上仿真用了SPEAKER-DEVICE,但是在画原理图时,突然发现,AD上的speaker的两个引脚差不多,我该怎么分辨它的正负呢?

网友A:
speaker是喇叭吗???又不是实物,为什么要分正负???

网友B:
仿真里面的SPEAKER是没有正负的,模拟仿真而已

网友C:
能发声就行,为啥在意正负?真要在意正负,仿真时有红点的一端是正,蓝点一端为负

网友D(2023-03-04):
引用 网友A:
speaker是喇叭吗???又不是实物,为什么要分正负???

要做实物的话,speaker对应的是喇叭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做实物的话,speaker对应的是喇叭吗

你加的是直流电,那就是有源蜂鸣器。如果加交流电那就是喇叭,不分正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加的是直流电,那就是有源蜂鸣器。如果加交流电那就是喇叭,不分正负。

那这个图里的LS1是什么呢,拜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