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信号发生器源程序(正弦波、方波)Gerber文件

楼主(2020-07-24):
信号发生器,有Keil程序和Gerber打板。

单片机型号:STC15W4K32S4
数字编码器EC11作为控制波形、频率、占空比的开关
液晶1602A作为显示信息

Gerber文件下载(无PCB):

Note:
        2020-05-06 Update
        1. Fix an error in main funciton, cause the EC11 Encoder rotate disorder.
        2. Fix an error of interface display during switch frequency.

        2020-05-24 Update
        1. Fix precision of PWM frequency
        2. Fix the information error in interface

        波形发生器
        作者:老刘爱捣鼓
        版本:V0.3.1
        单片机型号:STC15W4K32S4 @24MHz
        B站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k4y197Qu
        老刘爱捣鼓(全网同名)期待您的关注!

        规格:
        输出:单通道
        方波:1Hz~4MHz
        正弦波:1Hz-10kHz
        波幅:约等于VCC,5V左右
        带载能力:无带载能力
        显示屏:LCD1602
        控制:EC11编码器

        界面:
        左下角显示波形图标(方波/正弦波)和输出状态(On/OFF)
        F:频率
        D:方波占空比
        CD:时钟分频系数(For information only)
        P:用于生成正弦波的PWM频率(For information only)
        Pt:用于生成正弦波的点数(For information only)

        操作:
        单击编码器:方波界面下,切换频率和占空比
        双击编码器:开启或关闭波形输出
        长按编码器:切换方波界面/正弦波界面/电压显示界面
        旋转编码器:调节参数

        2020-05-06 更新
        1. 修正main函数循环中会引起编码器旋转混乱的错误
           将main函数中while循环中的Update_Flag=0;放到前面清零,放在后面会在编码器高速旋转时,多次触发中断而Update_Flag在最后被清零则无法正确更新LCD
        2. 修正在切换频率时,界面的显示错误

        2020-05-24 Update
        1. 修正PWM频率精度
        2. 修正界面信息的显示错误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wave.h"
#include "setting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nfig_s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ifndef uint8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int8
#define int8 char
#endif

#ifndef uint16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int32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endif

#define TIMER_0 1 //定时器0中断序号
#define INT_1 2          //编码器旋转 触发外部中断
#define INT_0 0          //编码器按下 触发外部中断

uint8 Timer0_Count;
bit Update_Flag = 1;

void main(void)
{
        //LCD Pin
        P1M1 &= 0x00; //设置P1口为准双向
        P1M0 &= 0x00; //设置P1口为准双向
        P0M1 &= 0x00; //设置P0口为准双向
        P0M0 &= 0x00; //设置P0口为准双向

        //信号输出Pin
        PWM3 = 0;           //设置PWM3 P4.5低电平
        PWM4 = 0;           //设置PWM4 P4.4低电平
        P4M1 |= 0x30;  //设置P4.4(PWM4_2),4.5(PWM3_2)为高阻
        P4M0 &= ~0x30; //设置P4.4(PWM4_2),4.5(PWM3_2)为高阻

        /* 编码器旋转中断
           Interrupt for Encoder Rotation */
        IT1 = 0; //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上升沿和下降沿
        PX1 = 1; //外部中断1高优先级
        EX1 = 1; //开启外部中断1

        /* 编码器按键中断
           Interrupt for Encoder Click */
        IT0 = 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下降沿
        PX0 = 1; //外部中断0高优先级
        EX0 = 1; //开启外部中断0

        /* 定时器0,用于更新电压信息计时
           Timer 0 for updating the information of VCC*/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0模式 16位自动重载,在Keil中debug的话,请注意,这种设置是8051的旧13位模式
        AUXR &= ~0x80; //定时器0时钟12T模式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24MHz 20ms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值 24MHz 20ms
        ET0 = 1;           //允许T0溢出中断

        /* 定时器1,用于生成小于50Hz的PWM
           Timer 1 for generate the PWM when frequency less than 50Hz*/
        TMOD &= 0x0F;  //工作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
        AUXR &= ~0x40; //12T
        ET1 = 1;           //允许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UartInit();
        //UartInit_interrupt();
        PWM_Hz_Pre = PWM_Hz;
        Wave_Shape_Pre = Wave_Shape;
        Get_PWM_Duty_Limit();
        if (PWM_Duty > PWM_Max_Duty)
                PWM_Duty = PWM_Max_Duty;
        else if (PWM_Duty < PWM_Min_Duty)
                PWM_Duty = PWM_Min_Duty;
        Lcd_Init();
        while (1)
        {
                if (Update_Flag)
                {
                        /*        Update_Flag要马上清零,如果放在Update_LCD后面,会造成假如Update_LCD的过程中再次触发编码器旋转中断的话,
                                在执行完Update_LCD后,在中断中置位的Update_Flag却被清零了,造成LCD没刷新,输出和显示的不一致。
                                另一种方法是在执行Update_LCD前把中断关掉,执行完再打开中断, 但如果这里面的函数执行时间比较长,会产生旋转触发不及时,使用感受卡顿。
                                关中断来避免重复触发是有好处的,可以避免在函数执行过程中多次触发将参数修改掉,
                                函数执行过程中参数被修改,可能会造成计算结果混乱,严重时会造成溢出,甚至单片机复位死机。        */
                        Update_Flag = 0;
                        Wave_OFF();
                        if (Wave_Shape_Pre != Wave_Shape)
                        {
                                Wave_Shape_Pre = Wave_Shape;
                                if (Wave_Shape == 0)
                                {
                                        EX1 = 0; //关闭外部中断1(编码器旋转)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定时器0为VCC更新计时)
                                }
                                else if (Wave_Shape == 1)
                                {
                                        PWM_Hz = PWM_Hz_Pre;
                                        EX1 = 1; //开启外部中断1(编码器旋转)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定时器0为VCC更新计时)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else if (Wave_Shape == 2)
                                {
                                        PWM_Hz_Pre = PWM_Hz;
                                }
                        }
                        if (Wave_Shape == 1) //方波
                        {
                                Set_PWMCKS_PS();
                                Set_PWM_Cycle();
                                Set_PWM_Width();
                        }
                        else if (Wave_Shape == 2) //正弦波
                        {
                                Set_Sin_Table_Times();
                                Set_PWMCKS_PS();
                                Set_PWM_Cycle();
                        }

                        Update_LCD();
                        //EX1 = 0;
                        Set_Wave_Shape();

                        //IE1=0;
                        //EX1 = 1;
                }
        }
}

/* 编码器旋转响应函数
   Encoder Rotate */
void Scan_EC11(void)
{
        /* 正转
           Rotate clockwise */
        if ((EC11_A != EC11_B))
        {

                Change_Val(1);
        }
        /* 反转
           Rotate anticlockwise*/
        else if ((EC11_A == EC11_B))
        {
                Change_Val(0);
        }
}

/* 编码器旋转中断
   Interrupt for Encoder rotation */
void INT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_1
{
        Delay1ms();
        Scan_EC11();
        Update_Flag = 1;
        //Delay50ms();
        IE1 = 0;
}

/* 编码器点击中断
   Interrupt for Encoder click */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_0
{
        Delay5ms();
        if (!EC11_KEY)
        {
                /* 长按
                   Long Press */
                if (Delay500ms_long_click())
                {
                        Wave_Shape++;
                        if (Wave_Shape > WAVE_NUM)
                                Wave_Shape = 0;
                        if (Wave_Shape == 2)
                                Options = 1;
                        WAVE_ON = 0;
                        Clear_LCD_Flag = 1;
                }
                /* 双击
                   Double click */
                else if (Delay200ms_double_click())
                {
                        if (Wave_Shape > 0)
                        {
                                WAVE_ON = ~WAVE_ON;
                        }
                }
                /* 单击
                   Single click */
                else
                {
                        if (Wave_Shape == 1)
                                Options = ~Options;
                }
                Update_Flag = 1;
        }
        Delay5ms();
        IE0 = 0;
}

/* 更新电压信息计时中断
   Timer interrupt for update voltage information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TIMER_0
{
        if (++Timer0_Count > 200) //200x20=4000ms
        {
                Timer0_Count = 0;
                Update_Flag = 1;
        }
}

网友A:
有沒有hen編程源碼

网友B(2020-12-25):
有配套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