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继电器的控制器程序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写了 求指点

楼主(2020-07-24):
想做个继电器的控制器 单片机收到高电平触发信号后计时60秒 高电平超过60秒 断开继电器 并保持10秒 (10秒内即使触发信号变为低电平继电器也不吸合)如果触发信号在60秒内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不变 望大神给指点 谢谢

网友A:
从描述可总结一下所谓的触发电平变化问题即一个高电平触发后无论是高或低斗延时60秒。括号内的没看明白,能描述详细点?因为是高电平触发,低电平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可总结一下所谓的触发电平变化问题即一个高电平触发后无论是高或低斗延时60秒。括号内的没看明白,能 ...

只是高电平触发  高电平触发计时 超过60秒 继电器断开 在60秒内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继电器保持吸合

网友A:
是高电平触发后倒计时60秒后再计时10秒这样的意思?

网友B:
说的啥呀,完全看不懂你想说的是啥,能把问题描述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描述可总结一下所谓的触发电平变化问题即一个高电平触发后无论是高或低斗延时60秒。括号内的没看明白,能 ...

括号内的意思是继电器断开后 在10秒内 不再吸合 10秒后如果触发信号的低电平 吸合继电器 如果是高电平继续延时60秒再断开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电平触发后倒计时60秒后再计时10秒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那你做2个倒计时就可以了

网友C:
整理一下:
输入口高电平——输出口继电器吸合——什么也不做60S——60S到输出口释放继电器——又什么也不做10S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做2个倒计时就可以了

刚学不久 搞不清楚 能给详细讲解或者给个参考的程序吗?网上好多事例程序仅仅是说明性的 到实际操作时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理一下:
输入口高电平——输出口继电器吸合——什么也不做60S——60S到输出口释放继电器——又什么也不 ...

上电输入口低电平 输出口继电器吸合 输入口高电平 输出口继续继电器吸合——什么也不做60S——60S到输出口释放继电器——又什么也不做继续10秒 10秒后输入口低电平 继电器吸合 如果高电平循环60S 1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理一下:
输入口高电平——输出口继电器吸合——什么也不做60S——60S到输出口释放继电器——又什么也不 ...

我好笨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网友A:
高低电平的来源是虾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好笨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多学,多做,多看,多思考稳步提高~~~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if((单片机接收口 == 1) && (time++>60S))
{
  继电器 = 0;
  delay(10S);
}

else ((单片机接收口 == 1) && (time++<60S))
{
        继电器 = 1;
}

// 10秒内即使触发信号变为低电平继电器也不吸合,逻辑上不谨慎,不吸合就一直是继电器= 0,保持10秒没意义(delay(10S)),要下一波信号再来判断

网友C:
看来是对点触按键和常闭,常开开关的触发信号波形没有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电平的来源是虾米?

虾米是什么意思?高低电平是通过开关的通断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学,多做,多看,多思考稳步提高~~~

谢谢 我想这样学 自己先设定一个硬件需求 然后根据需求再去写程序 可是真的自己要写程序了 却不知道如何开始了 网上的一些事例程序通过开发板可以实现 但是要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程序时却又写不出来

网友E:
单片机定时器延时可以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if((单片机接收口 == 1) && (time++>60S))

谢谢 我周末搭个硬件去试试 再次感谢

网友F:
理解你的需求,比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
#define K1                    P37
#define RELAY                 P36

unsigned long SysTick,T1,T2;
unsigned char Enable1,Enabel2,LowFlag;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T1 = 0;
    T2 = 0;
    K1 = 0;
    RELAY = 0;
    Enable1 = 0;
    Enable2 = 0;
    LowFlag = 0;
    Timer0Init() ;
    EA = 1;

    while(1)
    {
         if(K1==1 && Enalbe1==0)
         {
                 T1 = SysTick;
                 Enable1 = 1;
         }
         else if(K1==0 && Enalbe1==1)
         {
                 T1 = SysTick;
                 Enable1 = 1;
                 LowFlag = 1;
         }
         else if(K1==1 && LowFlag==1)
         {
                 T1 = SysTick;
                 Enable1 = 1;
                 LowFlag = 0;
         }

         if((SysTick-T1)>=60000 && Enable1==1)
         {
             T2 = SysTick;
             Enable1 = 0;
             Enable2 = 1;
         }

         if((SysTick-T2)>=10000 && Enable2==1)
         {
             Enable2 = 0;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中断入口
{
        SysTick++;
        if(Enable1==1 && Enalbe2==0)RELAY = 1;
        else RELAY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解你的需求,比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
#define K1                    P37
#define RELAY           ...

见笑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