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单片机实现容器液位变化实时监控和记录

楼主(2020-07-24):
如题,液位传感器拟采用电容式TM601芯片,需要实现能监测容器内液面高度的变化,并记录液面变化和时间的关系。能导出类似excle表格的数据或者在显示屏上显示液位为Y轴,时间为x轴的2D曲线图。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用蓝牙模块模拟串口连接单片机和电脑
类似excel表格可以用串口传输,先打印一行表头然后采样,串口打印一行时间和数据后换行,用有导出文本功能的串口助手接收完后导出TXT,然后以空格为分隔符插入到excel表格里。
显示屏用12864,绘图函数可以显示曲线图,不过实时显示曲线图应该比串口传输数据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蓝牙模块模拟串口连接单片机和电脑
类似excel表格可以用串口传输,先打印一行表头然后采样,串口打 ...

谢谢,大神,我现在卡在数据的收集和存储传输这几个点上,不知道程序上是如何实现的,能不能给个类似的参考哈,,万分感谢。TM601这个芯片有监测液位的功能能输出刀数码管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数据储存和搞成和excle类似的样子,,,

网友B:
ESP8266 网联网 有现成的APP

网友C:
楼主有TM601的手册吗 想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TM601的手册吗 想看一下

τ 宝可以直接搜索到哈,上面有详细的端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 网联网 有现成的APP

好的,谢谢,我去找资料看下

网友D:
可以用压片,把液位换成接触面积

网友E:
可以用蓝牙串口,数据一直传到手机或者电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现在卡在数据的收集和存储传输这几个点上,不知道程序上是如何实现的,能不能给个类似的参 ...

最快的方式:
1. 调通一个新的串口和printf输出;
2. 用定时器实现定时每隔一秒通过串口输出一次数据,加换行符‘\r\n’;
3. 用sscom等串口助手观察数据,数据会竖着显示,每一行一个数据,然后保存数据为txt格式;
4. 修改txt后缀为csv;
5. 用excel打开csv文件,用如下的方式画曲线图: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e2284b2b371481e2e6118d83.html
6. 画出的图的横轴是时间,采样间隔就是1秒,纵轴就是水位了。
这个方案,最慢半小时也搞定了。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快的方式:
1. 调通一个新的串口和printf输出;
2. 用定时器实现定时每隔一秒通过串口输出一次数据, ...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