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驱动步进电机(用限位传感器限制位置)

楼主(2020-07-24):
一、硬件
1.硬件准备:57步进电机(型号57CM18),驱动器TB6600,开发板STM32F407ZGT6,SN-4NDO限位金属传感器,检测面在9mm左右。

2.连线

驱动器右边分有两个区域

Signal:用于驱动器与开发板连接,进行电机的控制驱动。

ENA接口:当此信号有效时,驱动器将自动切断电机绕组电流,使电机处于自由状态(无保持转矩)。当此信号不连接时默认为无效状态,这时电机绕组通以电流,可正常工作。
DIR接口:控制电机旋转方向,信号有效时电机顺时针旋转,无效时逆时针旋转。
PUL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把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信号转化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驱动器每接受一个脉冲信号 PUL,就驱动步进电机旋转一个步距角,PUL 的频率和步进电机的转速成正比。对于最佳输入要求,此信号占空比最好 1:1,脉冲信号的频率不大于100KHz。
连接方式有两种方法:

(1)共阳极连接

将驱动器的ENA+,DIR+,PUL+接地, 阴极接电,也就是开发板的相对应的控制管脚。

(2)共阴极连接

如STM32F407接线如下:

ENA+(驱动器)  PE6(开发板)
DIR+(驱动器)  PE5(开发板)
PUL+(驱动器)  PC7(开发板)
ENA- DIR- PUL-(驱动器) GND(开发板)

3. High Voltage区域

该区域用于驱动器与步进电机连接。
和下图类似:

电机接法:

这里我采用的是驱动器接法是共阴极接法

对于电源,开发板使用3.3v,电机使用12v,1A,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4.细分

根据需求,该驱动器最多支持32细分,根据指示的S1,S2,S3开关状态调整驱动器侧面的dip拨码进行细分选择,同样可以通过S4,S5,S6三个开关控制电流大小,最大支持3.5A,峰值电流为4.0A。

我这里采用了4细分。具体如下图:

5.故障问题

PWR:绿灯,电源指示灯。
ALARM:红灯,故障(过流、过热和欠压)时亮。红灯亮起时,表明驱动器出故障了,
请立即切断驱动器电源,排除故障后再继续操作。

6.限位金属传感器

虽然说是传感器,但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量,就跟光电开关一样。有两种接法:

  • PNP接法

蓝线接地,棕线接电源,黑色线作为输出接入开发板作为输入,在PNP接法中,常态黑色线为低电平,当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会输出24V正电压。

NPN接法差别就是检测到物体时,黑线输出的是负电压。

我这里将传感器的黑线输出连接至KEY0作为对开发板的输入,当检测到物体时,PB0引脚会变为低电平。

二、代码

驱动器代码参照正点原子的例程,然后针对具体的情况做了相应的更改
主要用到了四个函数

void Driver_Init(void);//驱动器初始化

void TIM8_OPM_RCR_Init(u16 arr, u16 psc);//TIM8_CH2 初始化 单脉冲+重复计数模式

void Locate_Rle(long num, u32 frequency, DIR_Type dir) //相对定位函数

void Locate_Abs(long num, u32 frequency);/绝对定位函数

1.驱动初始化

由于ENA和DIR使用的引脚为PE6,PE5,因此在初始化中对它们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即可(可以根据自己的开发板来更改引脚)。

整体流程:
定义GPIO结构体
使能GPIOE时钟
对结构体进行相关初始化,推挽输出,上拉等
设置PE5,输出为高电平沿顺时针方向
设置PE6,输出为低电平,使能输出

  1. void Driver_Init(void)

  2. {

  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4.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6);

}

2.定时器

定时器的时基单元主要有三个寄存器组成:16位计数器,自动重转载寄存器(包括一个影子寄存器),预分频器(控制计数器时钟),其中预分频计数器的时钟频率1——65535。

16位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
数值
● 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因为用到TIME8与GPIOC(进行端口复用),所以使能对应的时钟。将GPIOC的Pin7复用为TIME8,对TIME8的结构体进行变量初始化,查开发手册可以知道,PC7复用功能为TIME8的CH2。

整体流程

配置TIME8,GPIOC时钟。
初始化TIM8,设置ARR(自动装填值即周期),PSC(时钟预分频系数)
设置TIM8_CH2的PWM模式,使能TIM2_CH2输出
使能TIM2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span>***********************************************

//TIM8_CH2(PC7) 单脉冲输出+重复计数功能初始化

//TIM8 时钟频率 84*2=168MHz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

void TIM8_OPM_RCR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1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          //TIM8时钟使能

  14.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ORTC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GPIO_AF_TIM8); //GPIOC7复用为定时器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C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F9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32.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8,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 设置只有计数溢出作为更新中断 ********/

  33.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8,TIM_OPMode_Single);/******* 单脉冲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2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比较输出2N失能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1;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右移一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40.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CH2预装载使能

  41.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43.         TIM_ITConfig(TIM8,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8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TIM13_IRQn;  //TIM8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1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

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8,TIM_FLAG_Update)!=RESET)//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FLAG_Update);//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if(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

                        if(rcr_integer!=0) //整数部分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

                                TIM8->RCR=RCR_VAL;//设置重复计数值

                                rcr_integer--;//减少RCR_VAL+1个脉冲

                        }else if(rcr_remainder!=0)//余数部分脉冲 不为0

                        {

                                TIM8->RCR=rcr_remainder-1;//设置余数部分

                                rcr_remainder=0;//清零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else goto out;   //rcr_remainder=0,直接退出

                        TIM_GenerateEvent(TIM8,TIM_EventSource_Update);//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重新初始化计数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8

                        if(motor_dir==CW) //如果方向为顺时针

                                current_pos+=(TIM8->RCR+1);//加上重复计数值

                        else          //否则方向为逆时针

                                current_pos-=(TIM8->RCR+1);//减去重复计数值

                }else

                {

out:                is_rcr_finish=1;//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TIM_CtrlPWMOutputs(TIM8,DISABLE);        //MOE 主输出关闭

                        TIM_Cmd(TIM8, DISABLE);  //关闭TIM8

                        printf("当前位置=%ld\r\n",current_pos);//打印输出

                }

        }

}

4.相对定位函数

首先判断脉冲如果小于0就停止运行。频率的取值在20-100000Hz之间,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就终止。

通过传入的参数dir可以知道旋转方向,若为顺时针,就用当前位置加上一个脉冲对应的步距,如果是逆时针就减去。

最后获取重复计数器的整数和余数部分,开启TIM8

/********************************************

//相对定位函数

//num 0~2147483647

//frequency: 20Hz~100KHz

//dir: CW(顺时针方向)  CCW(逆时针方向)

*********************************************/

void Locate_Rle(long num,u32 frequency,DIR_Type dir) //相对定位函数

{

        if(num<=0) //数值小等于0 则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num should be greater than zero!!\r\n");

                return;

        }

        if(TIM8->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if((frequency<20)||(frequency>100000))//脉冲频率不在范围内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frequency is out of range! please reset it!!(range:20Hz~100KHz)\r\n");

                return;

        }

        motor_dir=dir;//得到方向

        DRIVER_DIR=motor_dir;//设置方向

        if(motor_dir==CW)//顺时针

                target_pos=current_pos+num;//目标位置

        else if(motor_dir==CCW)//逆时针

                target_pos=current_pos-num;//目标位置

        rcr_integ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num%(RCR_VAL+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设置完成

        TIM8_Startup(frequency);//开启TIM8

}

5.绝对定位函数

  38. 绝对定位函数很简单,也就是说给定一个位置,固定的让电机转到这个位置即可。

  39. 当给定目标位置与当前位置不同时,先判断旋转方向然后复制给DIR,因为不确定给的位置是正值还是负值,所以最后求重复计数器的时候加了一个abs绝对值。

/********************************************

//绝对定位函数

//num   -2147483648~2147483647

//frequency: 20Hz~100KHz

*********************************************/

void Locate_Abs(long num,u32 frequency)//绝对定位函数

{

        if(TIM8->CR1&0x01)//上一次脉冲还未发送完成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last time pulses is not send finished,wait please!\r\n");

                return;

        }

        if((frequency<20)||(frequency>100000))//脉冲频率不在范围内 直接返回

        {

                printf("\r\nThe frequency is out of range! please reset it!!(range:20Hz~100KHz)\r\n");

                return;

        }

        target_pos=num;//设置目标位置

        if(target_pos!=current_pos)//目标和当前位置不同

        {

                if(target_pos>current_pos)

                        motor_dir=CW;//顺时针

                else

                        motor_dir=CCW;//逆时针

                DRIVER_DIR=motor_dir;//设置方向

                rcr_integ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重复计数整数部分

                rcr_remainder=abs(target_pos-current_pos)%(RCR_VAL+1);//重复计数余数部分

                is_rcr_finish=0;//重复计数器未设置完成

                TIM8_Startup(frequency);//开启TIM8

        }

}

6.限位传感器中断初始化
void EXTIX_Init(void)
{

        //PB0使用Exit0号中断线,PG1使用Exit1,PC2使用Exit2,PA3使用Exit3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G|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B,GPIOG,GPIOC,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中断需要使用AF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B0对应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G1对应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G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C2对应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C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3对应IO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3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0);//PB0 连接到中断线0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G, EXTI_PinSource1);//PG1 连接到中断线1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C, EXTI_PinSource2);//PC2 连接到中断线2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3);//PA3 连接到中断线3

        //配置0号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EXTI_Line1 | EXTI_Line2 | EXTI_Line3;//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初始状态为低电平,当检测到物体时,KEY0输出高电平,此时INT0导通,变为低电平,即从上升沿跳变至下降沿时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LINE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PB0对应的外部中断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不区分优先级,只需要电平转换时进入中断即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外部中断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外部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外部中断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7.电平检测与中断服务函数

u8 Check_Sensor_State(void)
{

    //高电平没有检测到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SET)
    {
      return NO_Tagger;

    }
    //低电平检测到
    else
    {
      return Tagger;
    }
}

四个服务函数根据自己的需求写,可以正转反转,加减速,停止啥的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
  {
    //可以停止,可以反转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6.main函数

主函数也很简单,先进行相关初始化,通过按键操控电机,按下wkup就通过绝对定位函数回到零点,按下key0就以500hz的频率顺时针发送200脉冲,假如不设置细分,该操作就是顺时针旋转一圈,key1也是一样,逆时针发送500脉冲。这里设置了一个计数器i,工作了50次后led会有一个提示。

7.结果

最终运行程序,电机就会转动起来,同时驱动器下面的led灯会闪烁蓝色的灯光,通过脉冲加频率可以调整速度,也可以通过细分设定去调节。当用金属挡在传感器前时,黑色线输出正电压,PB0变为低电平,检测函数检测到电平发生变化,进入中断,停止电机或者反转都行,拿开物体后,电机恢复原来的运动状态。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可以根据具体需求来写,可以正转反转停止各种,我这里主函数开始一直让电机顺时针旋转,当检测到物体后进入中断,调取中断服务函数,打印一下exti(代码写成exit了)提示信息 ,然后设置电机进行逆时针旋转,当传感器没有被遮挡后,又恢复顺时针旋转。

完整项目(步进电机驱动+限位传感器)

需要用到驱动可以下载我打包的驱动包,将其放置在HARDWARE目录下,使用时调用driver.h文件即可,在使用时,根据具体电路图或者开发手册,调整驱动器对应的引脚号,电平,定时器,通道等初始化设置即可。

博客:https://blog.csdn.net/qq_41573860/article/details/107254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