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输入,输出电压全部相等咋回事

楼主(2020-07-24):
431,2.5v输出正常,电位器上只有最大0.46v,324上面全部引脚都是0.46v,324,电位器都换过,我完全懵逼了,一圈电阻全部量了一遍也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A:
12V正常吗?

网友B:
不要这样画运放,看了容易头痛
运放要画成三角形那种,容易分析问题,电路也要搞清楚一点,有的人年纪大了,看不见

网友C:
不要急!先断供电,看是不是LM324有短路,没有的话断开过流检测部分,从原理图上看你这好像负载将供电拉低了

网友D:
要画电路原理图,引脚图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正常吗?

11.67v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先断供电,看是不是LM324有短路,没有的话断开过流检测部分,从原理图上看你这好像负载将供电拉低 ...

没有负载啊,mos管不接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画电路原理图,引脚图不方便

这是引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先断供电,看是不是LM324有短路,没有的话断开过流检测部分,从原理图上看你这好像负载将供电拉低 ...

431的2.5v,供电11.67v都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画运放,看了容易头痛
运放要画成三角形那种,容易分析问题,电路也要搞清楚一点,有的人年纪大了 ...

这个是引脚图

网友E:
可能是LM324周围的接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LM324周围的接线短路了。

没发现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