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让两个蓝牙模块通信,不用手机不用电脑?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20-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手机不用电脑,用两片单片机

网友B:
有啊!τ 宝上有现成的芯片,而却他们之间通信会少很多通信协议,另外蓝牙模块也是单片机的一种

网友C:
至少需要CPU吧,不然怎么通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τ 宝上有现成的芯片,而却他们之间通信会少很多通信协议,另外蓝牙模块也是单片机的一种

可以直接让蓝牙模块通信?不通过单片机传输嘛?

网友D:
可以借助LCD液晶屏,配合上按键,打上代码,再利用串口通信原理,实现蓝牙之间的通信

网友E:
蓝牙模块之间传递数据,数据从哪里来,怎样控制收发,起码要有存储器和控制器吧

网友A:
不带CPU,蓝牙芯片怎么初始化?

网友F:
如果只有2块蓝牙模块?你是想让他们能连接起来?还是传数据啊,如果是传数据的话,没数据可传呀

网友G:
楼主应该是想实现,“蓝牙替代串口线”,的目的
可以这样,做一个夹具工装,把蓝牙模块夹住,连接VCC/GND/RXD/TXD到电脑(注意232电平转到TTL),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指令,操作蓝牙模块。
1。这对蓝牙模块要一个主,一个从,有些模块支持指令改变主/从模式。
2。操作主模块,通过指令设置,“启用配对记忆功能”,“下次启动自动连接”,“清除配对历史”
3。操作主模块,搜索从模块,连接成功。
4。至此,完成配对工作。
5。将两个模块拿到应用场合,通电即自动连接,两模块的两端的RXD/TXD实现透传,实现替代有线电缆目的。

网友H:
可以的 但是他们通信了 你怎么知道  得有能接收的的东西吧

网友I:
建议看一下cc2540

网友J:
汇承有个初学者套餐,一对蓝牙串口模块和配套测试底板外带两条数据线8.8元包邮,极为划算,只是限定一个ID一套,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我顺带把链接发上吧,店里还有其它的初学者套餐也是一个ID一套,可以一并购买玩玩,顺带问一下,有人把底板给改做它用了吗?
用那个宝搜索 汇承HC-06 主从机一体蓝牙模块 STM32开发板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

网友K:
emmm。现成的主机和从机就初始密码相同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上电自行配对。但是。。。这样并没有啥意义。。他俩交流啥。。也不知道诶

网友L:
如果没有数据处理单元,在蓝牙设备之间传输的数据有什么用途?

网友M:
蓝牙模块通信应该是要程序支持的吧,要配套有其他配件才可以吧

网友N:
单片机解决

网友O:
比如cc2540之类的的蓝牙,内部软件自己编写,一个做主一个做从,最简单的通过led灯或者数码管来显示状态,按钮或者上电后隔一段时间自动连接,可以做得到的,自己买两套cc2540的开发板做试验吧.不过看你的问题的深浅度,走到实用的地步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加油!!!

网友P(2020-09-16):
是可能的,只不过需要自己编写主从机,还有传输距离也是问题

网友Q:
有啊,用HC-08,设置一下主从模式,肯定只有一个当主机,其它的都当从机,这样用各个MCU和蓝牙控制操作就OK了

网友R:
买带处理单元的,支持烧录固件的就行

网友S:
用USB to ttl  将一个蓝牙设置为主机另外一个为从机,注意密码要一样,相关详细操作论坛,百度上一大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