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0-07-24):
最近电子作品设计,要求采用6V电池供电,需设计3.3V稳压电源给单片机(STC89LE52)供电,
1.我想采用稳压芯片做,但浏览资料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个比较好,希望大佬们能给出比较好的方案。
2.请问大家有几种常用的方法?欢迎讨论!!!
新手提问,谢谢大家

网友A:
AMS1117-3.3V,输出端3.3V

网友B:
AMS1117-3.3我一般都用这个3.3V得稳压原件

网友B:
AMS1117-3.3我一般5V转3.3V都用这个稳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1117-3.3V,输出端3.3V

那么请问6v转3v3也可以用这个电路吗?

网友C:
AMS1117-3.3芯片一般可以满足要求,供电电流一般不大于500MA正常情况下都没有问题,电流大芯片发热增大

网友C:
AMS1117-3.3芯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芯片最大输入电压18V,最大输出电流1A,输出电压3.3V,一般使用电流不长期大于36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