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管烧录啥程序都是一直正在检测中,啥方法都用了

楼主(2020-07-24):
单片机今天刚到,打开烧录的时候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没有一次显示操作成功,但是单片机一直显示的是商家的测试程序,不管烧录啥程序都是一直正在检测中,啥方法都用了,还是烧录不进去程序。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查看端口正常?

网友B:
可能是电脑下载开发板驱动出现了问题,能截图我看看吗

网友C:
具体怎么接线的?是不是单片机没加电就下载了?

网友D: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E:
先看看驱动有没有装好

网友F:
百度下   单片机烧程序都是一直正在检测中    一条一条对照。没有解决不了的

网友G:
51单片机是冷启动,就是说单片机在刚启动的时候会先启动一段默认的程序。如果检测到下载程序的动作就会继续进行。如果没有等待一段时间就会跳过,跳过之后你再进行下载就没办法完成响应的请求。所以有时候需要点击下载之后再上电单片机。如果设计了一键下载的硬件电路就不需要。也有可能是因为晶振松动导致的无法下载。

网友H:
先检查一下串口端口号是不是对应你下载器的,如果是对应的,再在你目标板上把电源重新上电一次。

网友I:
检查3.0和3.1的跳线有没接错

网友J:
有个地方跳线,你要弄一下,你这也没图,我也指不出来是那个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