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nrf24l01的无线传输 求帮助

楼主(2020-07-24):
本人一直在用的89c52单片机想用它实现短距离的无线传输功能,采用nrf24l01模块,程序试过很多次都不行,希望大佬能帮帮小弟

网友A(2020-09-03):
你得先弄清楚他的传输协议spi,两个芯片实现通信的话,你要把频率,信道,接收发送地址,全部设置好,多看看别人的代码,最好是把每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弄懂,就很简单了,我之前也弄了这个芯片进行无线通信,刚开始也很懵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一行代码都备注,看着别人怎么设置的,跟着做一遍,而且要反思,为什么这样做,看的多了,自然而然地就会了。一个设置成发送模式,一个设置成接收模式,要注意哪些,其实很多都在网上说明了的,多花时间学,上手就很快

网友B:
nrf2401、24L01确实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可以先看手册,再参考别人的程序改、调试。

网友C:
参考其他成功的程序,里面两块单片机设置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