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去读取多个激光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2020-07-24):
1 准备工作
1) 硬件设备:两个激光测距VL53L0模块、六合一、USB-TTL、杜邦线、STM32F103C8T6单片机。给大家看下图片。

                            STM32F103C8T6
2)软件准备 : KEIL 5 (5.17版本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hare/init?surl=LQ4KnRPxm_a4Zk7PUZSELA 提取码:eq50.
3)示例代码:
2 接线方式
1、使用数据线将STM32F103C8T6与电脑连接通信
2、VL53L0与STM32F103C8T6使用杜邦线连接。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注意:要先把两个激光测距模块设置成串口模拟Modbus模式才可以的。而且需要设置不同地址才可以的。示例代码里的地址是从00开始的。你要记得也设置成00 开始。后面就是01 02 03等。

接线原理图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STM32F103C8T6---------------从设备1-------------从设备2------ 。。。。。
        VCC -------------------------VCC------------------VCC--------------------
          PA3---------------------------TX--------------------TX--------------------
          PA2----------------------------RX--------------------RX-------------------
        GND----------------------------GND-----------------GND-----------------

# 3 生成下载文件
1、在OUTUT勾选Creat HEX File

2、找到生成的HEX文件

## 4 下载程序
1、用数据线连接好STM32F103C8T6单片机和PC端。
2、按照“软件配置.png”图示设置好软件。
3、找到所需的hex文件。
4、按STM32F103C8T6单片机的红色的Bootloader 键
5、点击开始编程按钮,下载程序

## 5 输出结果显示
在电脑上正确连接好板子,首先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找到相应的端口,然后打开串口,注意这里波特率设置为115200,然后就可以观察到左边的窗口有数据输出了。如图所示:

网友A:
最远可以测多少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