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来对单片机的看法

楼主(2020-07-24):
现如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单片机的时代;无论从大的方便如:电脑主板;还是小的方便如:电子手表等都有单片机的加入,他完善了我们人类的生活,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使我们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因此我爱上了单片机。

网友A:
多加油,多交流,多沟通,取长补短!再忙也要来多聊聊天!能增长见识哦!

网友B:
学单片机是漫长的过程,最好有一导师,自学了三年,写过交通灯 驱动过160*128液晶,当然是参考别人的程序修改过来

网友C:
我最先是通过一个同学那里认识的,他当时做了一个推箱子游戏,我当时就感觉很神奇,然后我就入坑了。原来几十年前的像素游戏,做起来这么简单,像什么贪吃蛇,推箱子,俄罗斯方块之类。然后我也买了块51板,发现上面只有一点东西,然后我就用Proteus来学了。反正,我就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很好玩,还可以用来挣钱

网友D:
你说的很好,请继续努力

网友E:
学习单片机不仅是因为兴趣,更多的是提升自我的过程。

网友F:
自从单片机诞生以后,它就步入了人类生活,如洗衣机、电冰箱、电子玩具、收录机 等家用电器配上单片机后,提高了智能化程度,增加了功能,倍受人们喜爱。单片机将使人类生活更加方便、舒适、丰富多彩。  综合所述,单片机已成为计算机发展和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单片机应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控制系统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从前必须由模拟电路或数字电路实现的大部分功能,现在已能用单片机通过软件方法来实现了。这种软件代替硬件的控制技术也称为微控制技术,是传统控制技术的一次革命。

先把简单的理论知识搞懂,再学应用就比较简单了

你可以找一本单片机教程,先熟悉一下单片机的基本功能

先买一套实验器材,简单的制作时钟或者光立方。然后通过实验或得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学习程序进行分析。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