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无线模块解码对码怎么写,解码已经写好了

楼主(2020-07-24):
请求大佬说一下433无线模块对码怎么写,解码已经写好了

网友A:
在对码时,解码出来的数据不做比较对应遥控,而是保存起来。下次遥控就用保存的码比较是不是这个遥控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码时,解码出来的数据不做比较对应遥控,而是保存起来。下次遥控就用保存的码比较是不是这个遥控码。

保存在eeperom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存在eeperom里面吗

是的。最好是单片机自带的。比如STC的可以自编程的。还有PIC的带EEPROM的。也有一些外接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最好是单片机自带的。比如STC的可以自编程的。还有PIC的带EEPROM的。也有一些外接EEPROM。

能把具体的步骤跟我说一下吗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操作,用一个标记或时间作配码动作
if (Flash30s)
{
        ReceivAddr0 = ReceiveBuf[0];
        ReceivAddr1 = ReceiveBuf[1];     //读码
        Flash30s = 0;                           //清除对码状态
        BeepCnt = 200;                       //响蜂鸣器
}

然后ReceivAddr0,ReceivAddr1存E2里,在程序开机时读取这两个地址,和遥控器接收到的地址码对比
        if (ReceiveBuf[0] == ReceivAddr0 && ReceiveBuf[1] == ReceivAddr1)
        {;}

网友C(2023-04-11):
解码的程序发上来,可以直接协助完善。

网友D:
先学习,RF的一般都有滚动码,学习后把滚动码记忆下,再解码时,比对滚动码部分,如果一样就执行后面的,不一样不理会。

网友E(2025-03-08):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操作,用一个标记或时间作配码动作
if (Flash30s)
{

大佬只需要对比前126位吗,比如我是24的数据,那只需要对比前16位匹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