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图里面的电阻560是什么意思啊?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07-24):
这里面的电阻560是什么意思啊???是阻值就是560欧姆吗?

网友A:
阻值560欧姆

网友B:
560欧姆,如果贴片电阻上这样写则是56欧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原理图这样写表示的是560欧姆

网友D:
只是表示列中的所有电阻都具有相同的电阻560 ohm

网友E:
电阻上面标识560表示56欧姆
原理图上标识560一般表示560欧姆

网友F:
标在电路图里就是560欧,如果是印在贴片电阻上就是56欧。

网友G:
电路图和丝印的560都是代表56欧姆,560欧姆可以用561或者560R表示。
用560代表560欧姆的电路设计者着实不够稳重啊!你还是结合电路来分析它的值吧!

560就是56乘以10的0次方,也就是56欧姆
561就是56乘以10的1次方,也就是560欧姆
562就是56乘以10的2次方,也就是5.6K欧姆

网友H:
如果是电路图里就是560欧,如果是贴片电阻上的字样就是56欧。

网友I:
大小为560Ω

网友J:
一般是56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