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级联赋值问题

楼主(2020-07-24):
假如我有10块595片级联,如果我想改变某一块595上某一个I/o口的值,是不是必须把这10块595片的I/o口都重新赋值一次?这样感觉好麻烦。有没有办法只对某块595赋值?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借助74hc138或1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助74hc138或154

第一次听说74hc138,大概搜了一下,还是想不明白怎么实现对10个595中的某一个595赋值。
这10个595是用来控制多个步进电机。我希望在某个时间段控制某一个步进电机,但是不得不对所有的595i/o口都重新赋值。。。
希望讲得稍微详细一点,我是完全新手上路,自己瞎摸索。谢谢了

网友B:
楼主原来的级联方案基本算是最佳方案,否则需要增加硬件元器件。用增加软件换取硬件简单是业者追求。楼主这是弃简就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的级联方案基本算是最佳方案,否则需要增加硬件元器件。用增加软件换取硬件简单是业者追求。楼主这 ...

对,从硬件上来说,确实级联最简单。但是赋值很麻烦。我在想如果用10个锁存器,是不是赋值简单多了?
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从硬件上来说,确实级联最简单。但是赋值很麻烦。我在想如果用10个锁存器,是不是赋值简单多了?
谢 ...

有进步,思路是正确的,除非有电路非得使用595不可,否则,不轻易使用595,到非得使用595不可时我才会去学写595程序。

网友D:
一点都不麻烦,用一个10元素构成的数组,对应10个595的I/O, 改变某个数组元素的值,再把数组发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进步,思路是正确的,除非有电路非得使用595不可,否则,不轻易使用595,到非得使用595不可时我才会去 ...

谢谢鼓励!至少这两种方法都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都不麻烦,用一个10元素构成的数组,对应10个595的I/O, 改变某个数组元素的值,再把数组发出去就可以了

每个改变都要输入整个数组,感觉麻烦。可能你说得对,其实也没那么麻烦。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C:
我构思再添加一片双与门(双或门)可用一个P就能驱动10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构思再添加一片双与门(双或门)可用一个P就能驱动10片了。

具体一点?另外,p是指什么?
谢谢你

网友C:
怎么会用到那么多IO?10片就是80个IO,再加原有的32个IO,合计112个,到目前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路,一片单片机有4组P0-3,用门电路的话,可用一组就能实现对10片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用到那么多IO?10片就是80个IO,再加原有的32个IO,合计112个,到目前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路,一片蛋骗 ...

其实就是外设较多。比如20个步进电机,不外扩I/o口就不够。当然也可以用485总线方式,感觉这个协议比较麻烦,还是直接控制I/o口相对简单。
门电路没了解过,我搜一搜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