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TM32程序(用A4988控制)与限位开关配合使用

楼主(2020-07-25):
单片机是STM32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提供了.c和.h文件,只需添加在工程中就好,这里使用了3个步进电机和三个限位开关,添加的话可以对照着修改。
部分代码显示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iv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h"
//暂不知道步距角
//电机引脚初始化
extern u8 endB;

void Step_Motor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2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12高

         limit1=1;
         limit2=1;
         limit3=1;
}

void SetMotor1_forward(u16 speed)
{
                DIR1=False;
                STEP1=1;
                delay_us(1);
                STEP1=0;
                delay_us(speed);
}
void SetMotor1_back(u16 speed)
{
                DIR1=Turn; //后退
                STEP1=1;
                delay_us(1);
                STEP1=0;
                delay_us(speed);
}

void SetMotor2_forward(u16 speed)
{
                DIR2=False;
                STEP2=1;
                delay_us(1);
                STEP2=0;
                delay_us(speed);
}
void SetMotor2_back(u16 speed)
{
                DIR2=Turn; //后退
                STEP2=1;
                delay_us(1);
                STEP2=0;
                delay_us(speed);
}

void SetMotor3_forward(u16 speed)
{
                DIR3=False;
                STEP3=1;
                delay_us(1);
                STEP3=0;
                delay_us(speed);
}
void SetMotor3_back(u16 speed)
{
                DIR3=Turn; //后退
                STEP3=1;
                delay_us(1);
                STEP3=0;
                delay_us(speed);
}

void step1_forward(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1==1)//判断限位开关是否被按下,没有则执行下去
                                        SetMotor1_forward(speed);
                                        else        break;//否则就跳出循环
                                }
                                USART1_RX_BUF[endB]=0;//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

void step1_back(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2==1)
                                        SetMotor1_back(speed);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
}

void step2_forward(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2==1)
                                        SetMotor2_forward(speed);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

void step2_back(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2==1)
                                        SetMotor2_back(speed);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
}

void step3_forward(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3==1)
                                        SetMotor3_forward(speed);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

void step3_back(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3==1)
                                        SetMotor3_back(speed);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
}
void step1_2_forward(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1==1&&limit_2==1)
                                        {
                                                SetMotor1_forward(speed);
                                          SetMotor2_forward(speed);//两个步进电机一起运动
                                        }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
}

void step1_2_back(u16 steps,u16 speed)
{

u16 i;

        for(;i<=steps;i++)
                                {
                                        if(limit_1==1&&limit_2==1)
                                        {
                                                SetMotor1_back(speed);
                                          SetMotor2_back(speed);//两个步进电机一起运动
                                        }
                                                else  break;
                                }
     USART1_RX_BUF[endB]=0;
}

/************以下是****************/
//void STEP_1(u16 speed)
//{ STEP1=0;delay_us(speed);  STEP2=0;  delay_us(speed);STEP3=0; delay_us(speed);STEP4=1;delay_us(speed);}
//void STEP_2(u16 speed)
//{ STEP1=0;delay_us(speed); STEP2=0; delay_us(speed);STEP3=1;delay_us(speed); STEP4=0;delay_us(speed);}
//void STEP_4(u16 speed)
//{ STEP1=0;  delay_us(speed);STEP2=1;delay_us(speed);STEP3=0;delay_us(speed); STEP4=0;delay_us(speed);}
//void STEP_8(u16 speed)
//{ STEP1=1;delay_us(speed); STEP2=0;delay_us(speed); STEP3=0;delay_us(speed);STEP4=0;delay_us(speed);}

//void SetMotor_forward(u16 steps,u16 speed)//正转
//{
//        u8 inch;
//        u16 add;
//        for(add=0;add<steps;add++)//转半圈
//        for(inch=0;inch<4;inch++)//完成一个拍数4*0.36°
//                switch(inch)
//                {
//                        case 0:          STEP_1(speed);  break;
//                  case 1:          STEP_2(speed);  break;
//                        case 2:          STEP_4(speed);  break;
//                        case 3:          STEP_8(speed);  break;
//                }
//}
//void SetMotor_back(u16 steps,u16 speed)//反转
//{
//        u8 inch;
//        u16 add;
//        for(add=0;add<steps;add++)//转半圈
//        for(inch=0;inch<4;inch++)//完成一个拍数4*0.36°
//                switch(inch)
//                {
//                        case 0:          STEP_8(speed);  break;
//                  case 1:          STEP_4(speed);  break;
//                        case 2:          STEP_2(speed);  break;
//                        case 3:          STEP_1(speed);  break;
//                }
//}

//已使用过,没有任何问题。(使用的是4线二相的步进电机,末端注释掉的是五线的,可用)
头文件下载:

网友A(2024-03-19):
USART1_RX_BUF[endB]=0;//清零准备下一次接收
请问这个串口这个去掉,会有问题嘛,这句话是用来提示当前状态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