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程序 内部ADC实现

楼主(2020-07-25):
①使用STC15F2K60S2单片机板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只能采用单片机内部ADC实现;
②要求能够测量直流电压范围为0~4.55V,测量误差小于0.005V,测量结果保留三位小数点;
③电压表具有自动超量程报警功能,当测量电压超过4.55V时驱动蜂鸣器报警,电压小于4.55V时自动关闭蜂鸣器;
④电压测量校准与测评以考试当天手上的万用表为准,显示器件自选,要求使用内部基准电压作为参考电压;
⑤采集结果通过USB转串口线上传至PC机,显示格式为:“N路电压:X.XXXV”;
⑥串口传输波特率为57600,晶振采用内部22.1184M,复位引脚不能当做I/O使用;
⑦电压表具有自动休眠功能,每当启动15秒钟后自动进入休眠模式,唤醒后继续正常工作。

#include"STC15F2K60S2.h"      //头文件
#include"JLX12864G-086S-ZK.h" //头文件
#include"ADC.h"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printf函数使用到的头文件
float VCC;                              //供电电压
unsigned int a;                                  //测量第九通道ADC数字量
float Va;                                          //第九通道电压值
char temp[16];
void UART_in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T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TL1=256-22118400/57600/384;//TH1:重装值9600波特率,晶振11.0592MHz ;
        TR1=1;
        AUXR=0x00;//使用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S1ST2=0
        SCON=0x50;//SCON:模式1,8-bit UART,使能接收
        TI=1;
}
void main()
{
        float Vin,V_temp=0;
        unsigned char i;
        InitADC();
        UART_int();
        initial_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display_GB2312_string(3,1,"电压:");
        while(1)
        {
                //测量第九通道电压值(内部参考电压)
                P1ASF=0x00;
                VCC=(1.24612/ADC_Read(ADC_CH0))*1023;//内部参考电压为1.23611V(1.27),通过反推求出VCC

                P1ASF=0xFF;
//                for(i=0;i<30;i++)V_temp=V_temp+VCC/1023*ADC_Read(ADC_CH0);
//                Vin=V_temp/30;//求平均值  校准精度用的
//                V_temp=0;
            Vin=VCC/1023*ADC_Read(ADC_CH0);
                sprintf(temp,"%.3fV",Vin);
                display_GB2312_string(3,41,temp);
                if(Vin>4.55)P34=!P34;
                else {P34=1;}
                printf("0路电压:%.3fV\n",Vin);
        }
}

#include"STC15F2K60S2.h"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printf函数使用到的头文件

//ADC控制位定义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转换完成标记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开始转换标记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ADC转换速率540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ADC转换速率36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ADC转换速率180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ADC转换速率90时钟
#define ADC_CH0      0x00   //转换通道P1.0
#define ADC_CH1      0x01   //转换通道P1.1
#define ADC_CH2      0x02   //转换通道P1.2
#define ADC_CH3      0x03   //转换通道P1.3
#define ADC_CH4      0x04   //转换通道P1.4
#define ADC_CH5      0x05   //转换通道P1.5
#define ADC_CH6      0x06   //转换通道P1.6
#define ADC_CH7      0x07   //转换通道P1.7
//ADC端口模拟功能设置P1ASF
#define P1ASF_0             0x01   //设置P1.0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1             0x02   //设置P1.1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2             0x04   //设置P1.2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3             0x08   //设置P1.3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4             0x10   //设置P1.4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5             0x20   //设置P1.5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6             0x40   //设置P1.6口为ADC端口
#define P1ASF_7             0x80   //设置P1.7口为ADC端口

float VCC;                            //供电电压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t){while(t--);}//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t)                           //毫秒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a;
        while(t--)for(a=0;a<80;a++);
}
void InitADC()
{
    P1ASF=0xFF;//打开P1.0~P1.7作为模拟输入通道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_nms(1);                                      //延时1mS
}
unsigned int ADC_Read(unsigned char ADC_CH)//ADC采样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AD_Dat;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CH|ADC_START;//配置ADC控制寄存器                                                                      //打开电源、最高速度、选择通道
        delay_nus(100);                                  //延时100uS
        while((ADC_CONTR&ADC_FLAG)==0);                  //等待转换结束0x10=0001 0000
        ADC_CONTR &=~ADC_FLAG;                //清除转换结束ADC_FLAG
        AD_Dat=(ADC_RES<<2)+(ADC_RESL&0x03);  //把数据整合成10位数,并做计算
        ADC_CONTR=0x00;                                                  //实践证明要添加这句代码才能进行多路电压采集
        return AD_Dat;                                                  //返回电压数字量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我下载下来看看,我在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B(2021-07-09):
萌新找资料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