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仿真可以运行 焊接出来不可以用 这个电路图应该怎么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25):
请描述一下问题?是仿真实现功能,然后你照着这个仿真图焊接出来不能实现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描述一下问题?是仿真实现功能,然后你照着这个仿真图焊接出来不能实现功能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描述一下问题?是仿真实现功能,然后你照着这个仿真图焊接出来不能实现功能吗?

是的  焊接出来数码管乱码了

网友C:
51仿真可以不带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实际是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仿真可以不带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实际是要的

实物有单片机最小系统 ds1302模块 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物有单片机最小系统 ds1302模块 不知道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