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伸缩杆这个应该怎么寻找芯片跟硬件(基于单片机控制)?

楼主(2020-07-25):
最近在学习制作电动撑衣杆这个项目,作为单片机新手,找不到关于伸缩杆的硬件与资料,师兄给的意见是类似于消防车云梯那种伸缩结构。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根据你需要的机械运动规律,限位等选择传感器收集信息然后让单片机处理信息并发出相应的执行命令,同时单片机接收人为控制信号并作出响应。简单讲就是个自动控制回路吧。没有资料可以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根据你需要的机械运动规律,限位等选择传感器收集信息然后让单片机处理信息并发出相应的执行 ...

你好,我找不到就是  伸缩杆这个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