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封装RB.1/.2和RB.1/.2A有什么区别?

楼主:
求助!!!请问下大家钽电容封装RB.1/.2和RB.1/.2A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0-07-28):
百度一下不会怀孕的而且立刻就有答案

网友B:
RB.1/.2封装是指有极性电容,后面的.1/.2是指这个电容在电路板上两引脚之间的间距是100mil,它的外径是200mil。  关于后面带A查了没有这个型号及类别,所以你这边的库需要确认好!

网友C:
百度是个很好的帮手

网友D:
带A的应该是封装放置的方向不同,横排和竖排的区别,我之前遇到过这样标识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E:
基本上是丝印的正负极表示不同

网友F:
我记得RB.1/.2和RB.1/.2A是电解电容的封装啊!怎么是钽电容的了?
另外,带不带A不重要,所有的封装疑问都要用实践去判断,而不是命名方式,所以,你拿到这两个封装,在PCB生成一下,对比一下区别,是正负极反了,还是封装大小不同,还是方向放置不同,自己一看便知,这是最可靠的方式了。

网友G:
电容rb.1/.3意思是:rb表示电解电容的封装名称,.1表示电解电容的封装脚距是0.1英寸(即2.54mm),/表示前后数据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