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奇怪的小问题请各位解惑

楼主(2020-07-25):
我用的STC89C52RC接了好多IO口,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
if(p01==1){p02=0;}//当外部传感器高电平时把p02LED点亮

这上面的代码好像没问题吧,可是点不亮。下面的代码才能点亮(把p02和p03的两个IO接在一起)
if(p01==1){p02=0;p03=0;//当外部传感器高电平时把p02LED点亮

这是为什么呢?线太长一个不够用?也不长呀,功率不够两个凑?这是低电平啊。很奇怪希望各位解惑。
另外,我一个一个试单用p02点不亮,单用p03也点不亮,必须p02和p03两个一起才能点亮。

网友A:
电路也没有,怎么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可能驱动电流不够吧

网友C:
找问题要从程序和硬件电路两方面入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确定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网友D:
提供的线索太少,不好解答

网友E:
可能P02/P03间存在短路,导致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F:
看不懂怎么回事,p1口工作模式设置了吗?p01要设置高阻模式,p02设置成标准io就行

网友G:
p0口的上拉电阻是多少

网友H:
请发布电路,我们需要知道LED在P02或P03上的接线方式。

网友I:
你的等太耗电了

网友I:
直接灯接的IO吧,如果是你的灯太耗电了。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

网友J:
这个p01你定义的是不是需要把P大写,

网友K:
IO口的端口模式怎么设的,电路图也发一下吧

网友L:
把p02和p03的两个IO接在一起???你在搞什么?短路了晓不晓得?
你把p02=0,p03=1,然后他俩接一起,可能会烧掉一个IO口的,他俩会干架。
你最好把你的电路截图出来,并说明你的设计目的,让大家帮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