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封装问题

楼主(2020-07-25):
原理图需要两个钽电容(220微法,0.1微法)和一个铝电容(10微法),请问可以用同一个封装RB.2/.4实现吗?刚接触单片机,不是很懂,请大佬指教

网友A:
封装是确定安装方式及尺寸,如果都用DIP,应该可以。做PCB Layout时,间距适当放开点。如果用于量产,建议对照Datasheet 分别做封装。

网友A:
如果都用DIP型,应该可以。

网友B:
具体的大小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   上面有比较准确的尺寸大小 通常情况下 耐压值不同的电解电容的尺寸大小是不同的

网友C:
焊盘尺寸,焊盘之间的距离一样才可以

网友D:
PCB元件封装是以实物的俯视投影几何形状占据PCB空间,要根据所选用的元件的实际封装选择PCB封装库中的对应元件。库中没有就得按实物自己画。楼主列举的3个电容肯定不是相同封装。

网友E:
钽电容和铝电容和RB.2/.4的焊盘是一样吗?一样的话就可以通用。原理图部分只是示意图,主要是要调对PCB的封装,而PCB的封装才和实物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