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驱动1602每次下载程序后,显示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0-07-25):
用stc15f2k60s2写了个1602驱动,然后程序不做任何更改直接源文件下载进去,显示的内容都不一样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下载下去又直接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void main()
{

        Init_CPP();
        Init_1602();
        Write_string(1,1,"test ok");
        while(1)
        {
                sprintf(display,"time:%02d",dd);
                Write_string(0,0,display);

        }
}

bit CheckBusy()
{

        P=0xff;
        E=0;
        RS=0;
        RW=1;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d=P0;

        E=0;
        return(bit)(dd&0x80);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CheckBusy());
DelayMs();                                //这是个5ms的延时,如果不加这个显示就是乱码
DelayMs();
        E=0;
        RS=1;
        RW=0;
        _nop_();
        _nop_();
                E=1;

        P0=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CheckBusy());
DelayMs();
        DelayMs();
        E=0;
        RS=0;
        RW=0;
        _nop_();
        _nop_();
        E=1;

        P0=com;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void 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s)
{
        if(y==0)
                Write_com(0x80+x);
        else
                Write_com(0xc0+x);
        while(*s)
        {
                Write_dat(*s);
                s++;
        }
}

网友A:
可能是1602驱动码时序没有调整好,处于临界状态。也可能硬件连接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1602驱动码时序没有调整好,处于临界状态。也可能硬件连接不可靠。

找到原因了,感谢赐教。就是时序问题,还有个就是判忙函数里,P0口少打了个零,不过奇怪的是编译时居然没有报错

网友B:
判忙函数基本可以不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感谢赐教。就是时序问题,还有个就是判忙函数里,P0口少打了个零,不过奇怪的是编译时居然没 ...

编译是报你语法错误,你运行结果是不会干涉你的,那怕你掉了判忙语句,他也不可能提示你

网友D:
你这是忙信号没判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