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入OneNET 源程序分享

楼主(2020-07-25):
材料: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ESP826601S,大功率MOS管,轻触按键实验步骤:
1、注册OneNET账号,进入开发者中心
2、创建产品、设备,并记录产品ID、设备ID、设备鉴权信息
3、修改代码中的产品ID、设备ID、设备鉴权信息
4、编译烧录程序
5、查看设备是否连接OneNET
6、创建并编辑应用
7、下载设备云就可以用手机控制设备
视频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54y1q7uT/

//C库
#include <string.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ys.h"

//网络协议层
#include "onenet.h"

//网络设备
#include "esp8266.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硬件初始化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驱动ESP8266用
        LED_Init();                                //LED初始化
}

void Net_Init()
{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
                delay_ms(500);
        LED = LED_ON;                                                //入网成功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变量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Net_Init();                                                //网络初始化

        while(1)
        {
                delay_ms(10);
                timeCount ++;

                if(timeCount >= 300)        //发送间隔
                {
                        OneNet_SendData();        //发送数据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
                        OneNet_RevPro(dataPtr);
                }
        }
}

网友A:
B站过来的,学习了!

网友B:
b站过来遛一遛

网友C(2021-08-08):
不太好用

网友D(2022-04-14):
连接的时候串口会不断发送OneNet_DevLink这个嘛

网友E(2022-07-23):
引用 网友D:
连接的时候串口会不断发送OneNet_DevLink这个嘛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吗,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一直返回
PROID: 363250,        AUIF: 1234,        DEVID:612910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