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通用USB转串口工具使用说明书

楼主:
STC通用USB转串口工具使用说明书

网友A(2022-01-15):
设置好以后提示 Port Error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 port is not installed! please re-select the monitor configuration and try again. 请问是怎么回事?Debug 中也选择了STC Monitor-51 Driver,并设置了程序的波特率和串口

网友B(2023-01-11):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以后提示 Port Error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 port is not installed! please re-select the mo ...

这个 要具体咨询官方的技术支持吧     你这样描述也不清楚   或者去官方找找有没有故障答疑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