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问题

楼主(2020-07-25):
请问怎么两个单片机通讯啊STC的,比如U1输出一个低电平让U2检测,U2检测到了延时5秒钟输出高电平给U1。我把IO口连在一起不起作用啊
下面是U1
if(p37==1){
p01=0;delayms(35);p01=1;p37=0;}//
                                }

下面是U2
while(1){if(p37==0){delayms(5000);p37=1;}}

楼主:
while(1){if(p37==0){delayms(5000);p37=1;}}

网友A:
楼主设想的就是单总线通讯的雏形。U1输出一个低电平并维持一段时间保证能让让U2检测到后恢复高电平(释放总线),U2检测到了U1发送的低电平后延时一段时间等待U1释放总线后U2输出低电平并维持一段时间保证能让U1检测到后恢复高电平(释放总线)。这时U1检测到的低电平就是U2的回应,祝贺你通讯成功!当然要完成实用的通讯内容比这要复杂得多-----叫做通讯协议。

网友B:
比较通用的有串口协议   这样能传输更多的内容

网友C:
不要只整if,else也要整进去,不能只想着可能发生的情部分不理未发生的情况,你把这些逻辑关系想清楚了就很容易做出你想要的事物

网友D:
你的两个单片机需要共GND,或者是一个电源系统也行。这样你的I/0直接连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