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ov7670 上位机

楼主(2020-07-26):
/**************************************************************************************
实验现象:        下载程序后,打开上位机软件选择正确配置,点击连续接收图像,可看到接收到的图像。

接线说明:         1:STC8A单片机-->LED&交通灯模块
                            P00-->D1
                    2:STC8A单片机-->PZ-OV7670摄像头模块
                            GND-->GND
                                3.3V-->3.3V
                                P10-->SCL
                                P11-->SDA
                                P33-->WRST
                                P36-->RRST
                                P37-->OE
                                P20-P27-->D0-D7
                                P35-->RCLK
                                P34-->WEN
                                P32-->VSYNC

注意事项: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STC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24MHZ
***************************************************************************************/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CCB.H"
#include "ov7670.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led1=P0^0;     //用IO口P00

u8 ov_sta;
u8 datareadyflag=1;

void Delay2u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4;
        while (--i);
}

/**************************************
功能描述: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
          u16 i,j;
          u8 t1,t2;
           IE0  = 0;             //将INT0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ov_sta++;

                        if(ov_sta==1)
                        {
                                OV7670_WRST_H;
                                _nop_();
                                OV7670_WRST_L;                 //复位写指针
                                Delay2us();
                                OV7670_WRST_H;
                                OV7670_WEN_H;                //允许写入FIFO
                        }
                        if(ov_sta==2)
                        {
                                OV7670_WEN_L;                   //禁止写入FIFO

                                EX0 = 0;             //禁止INT0中断允许位

                                OV7670_RCK_H;
                                OV7670_RRST_L;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_nop_(); _nop_();
                    OV7670_RCK_H;
                                _nop_();_nop_();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_H;
                                _nop_();
                                Delay2us();
                                OV7670_CS_L;
                                _nop_();

                                SendDataByUart1(0xff);
                                for(i=0;i<9600;i++)
                    {
                      for(j=0;j<8;j++)
                      {
                               OV7670_RCK_L;
                                                 _nop_();
                                                 OV7670_RCK_H;
                                                 _nop_();
                                                 t1=P2;
                               OV7670_RCK_L;
                                                 _nop_();
                                                 OV7670_RCK_H;
                                                 _nop_();
                                                 t2=P2;        //读数据
                                                 SendDataByUart1(t1);
                                         }
           datareadyflag=1;
                                 }
                                 OV7670_CS_H;
                                 ov_sta=0;

                           EX0 = 1;             //使能INT0中断允许位

}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P3M1 &= 0xFE;        P3M0 &= 0xFE;                          //设置P3.0为准双向口
        P3M1 &= 0xFD;        P3M0 |= 0x02;                          //设置P3.1为推挽输出
        Delay100ms();
        Uart1_Init();
        Delay100ms();
        IE0  = 0;             //将INT0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X0 = 1;             //使能INT0中断允许位
        IT0 = 1;                   //选择INT0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A = 1;            // 总中断打开
        led1=0;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ed1=1;
            Delay100ms();
        }

        while(1)
        {

        }
}

实验2:OV7670摄像头实验(串口1传输图像).7z

网友A(2020-10-03):
正好有ov7670可用,找時間測試,先謝謝你。

网友A:
請問這個能換芯片嗎?我只有STC12xx的,剛剛換了頭文件,一堆error。

网友B(2025-04-29):
下载了,报了一堆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