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完PCB图铺铜后想打几个过孔,想问一下怎么设置透明层

楼主(2020-07-26):
画完PCB图铺铜后想打几个过孔,想问一下怎么设置透明层,AD20软件。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透明度把,我们敷铜后可以按下快捷键“crtl+D”,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框起来的就是敷铜设置选项,默认0%,即为不透明

我们将敷铜设置100%,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透明了,一般这个设置自己喜欢的透明度就好了(我一般设置85%左右)
以上,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
透明层,没听说过。你是要让铜与过空有距离么?放好焊盘后(设置好网络),把周围的铜重新铺一下就可以了(双击铜,回车)。这样如果规则设置的对,过空与铜不一样网络的话,就分离了、开了

网友C:
没有你说的这样的层,用KEEP-OUT放在你要打孔的位置就好,电路板厂家知道你用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你说的这样的层,用KEEP-OUT放在你要打孔的位置就好,电路板厂家知道你用做什么

有的,B站搜‘’入门PCB‘’第26集2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层,没听说过。你是要让铜与过空有距离么?放好焊盘后(设置好网络),把周围的铜重新铺一下就可以了(双 ...

我是想要在铺铜之后能够在TOP层看到底层的线

网友D:
多边形管理器,隐藏铜皮

网友E:
孔,铺铜,很多时候都不是单独的。如果设置了,那么各自都有自己的网络,铺一般是GND网络,如果你想打的孔想连在GND网络那么可以直接打而不会报错。如果你的孔不想连在GND网络,强行打下去就会报错,必须重新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透明度把,我们敷铜后可以按下快捷键“crtl+D”,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感谢,是我需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要在铺铜之后能够在TOP层看到底层的线

L按键,选择隐藏铺铜

网友G:
我是想要在铺铜之后能够在TOP层看到底层的线

看到这里才明白你的意图,就是让铺铜透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