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输出两路pwm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及加减速,目前仅能控制一路,控制两路板子烧

楼主(2020-07-26):
这是原理图,单片机用的是正点原子的STM32F1战舰版,想通过两路pwm给到DRVA和DRVB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以及调速,目前仅能控制一路调速,再加一路pwm总是会一路默认满占空比,一路占空比可调,导致pmos管击穿(用的是通用定时器3里面的两个通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效控制一路pwm为0占空比同时控制另一路pwm占空比可调,还要保证mos管不会被击穿。还有,我在控制一路pwm占空比的时候,按复位键,总是会突然满占空比然后骤减为0,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附件是我写的一路pwm和两路pwm代码,求教。

2路

1路

楼主:
复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A:
电机电路不能这么搭,电机上,要加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带散热的)和压敏电阻防止MOS管启停的反向电压击穿,要么MOS管用不了多久的(我烧了好几个Mos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路不能这么搭,电机上,要加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带散热的)和压敏电阻防止MOS管启停的反向电压击穿 ...

是我自己迷糊了,一直改程序,原来都在一个空白文件里面改中断程序,我说无论我怎么改程序都没变化呢。。。

楼主:
所有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迷糊了,一直改程序,原来都在一个空白文件里面改中断程序,我说无论我怎么改程序都没变化呢。。 ...

这就是成长的乐趣

网友C:
我有疑问,为啥用了UCC27424,却不用UCC27423,而是用了Q5\Q6\Q7\Q8四个三极管?

网友D:
想起一个古老的漫画,嫌杯子里的咖啡苦,就一个劲向茶壶里放糖,然后一脸蒙圈

网友E:
要放在user里面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疑问,为啥用了UCC27424,却不用UCC27423,而是用了Q5\Q6\Q7\Q8四个三极管?

原理图是师傅给的,至于用27424,应该是实验室刚好有这块芯片吧

网友F:
楼主方便总结一下自己的收获吗,善于总结才不会重复翻车

网友G:
因为控制两路就超负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