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个直流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
在下用的普中单片机,请问大佬们,这个直流电机接线应该是需要把单片机相应接口和步进电机模块的U14芯片控制接口连线的吧?那这个控制接口在哪呢?没有找到,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2020-07-26):
这个直流电机接线应该是 01 和 5V
那这个控制接口已经连接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PWM调速直流电机试验
* 实验说明       : 使用PWM输出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 连接方式       : 见连接图
* 注    意                 :
*******************************************************************************/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0;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1^1;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

void Time1Config();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3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0.5ms--//
        TH1 = 0xFE;
        TL1 = 0x0C;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timer1++;
}

网友B:
直流电机接线很简单,但你给的电路图错了,正常是一个供电串在直流电机一端,另一端接到驱动芯片上,驱动芯片受单片机控制。你好好再看看电路图,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感觉好像给的电路图和板子不匹配,可以看下电路板上步进电机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