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分时、同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20-07-26):
本程序力求实现两个步进电机分时转动,一个转完另一个转。但是总是第一个转之后,第二个不转动。两者转动函数除串口不同外都相同。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我发现问题是不能直接调用GPIOA来连接步进电机,可能GPIO口的设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原子有这个视频与代码,多看看,多练几次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子有这个视频与代码,多看看,多练几次就明白了

啊我主要看到了端口复用一系列的视频,不过还没有看到跟步进电机直接有关的内容...谢谢了

网友B:
可以把你两个gpio的配置函数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