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使用默认配置,APB1的时钟却是72MHz,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0-07-26):
如图,使用TIM2,理论算出来的时钟时72MHZ,但是资料里面说了默认配置是36MHZ。但是我试了更改默认配置,1分频和2分频出来的都是72MHZ,4分频出来的才是36MHZ,这是什么回事?APB1的默认时钟不是最大是36MHZ嘛?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哪有倍频了

网友B:
建议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将代码时钟树图形化显示,它会提示你哪里设置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哪有倍频了

没有倍频,

网友C:
软件设置错误。

楼主:
从这份文档(中文翻译,仅供参考)看,结合我的实验结果,突然好像明白了。PCLK1确实是36MHz,但因为PCLK1为APB1的2分频,所以这个频率再传到TIMX_CLK时,就需要倍频。而当PCLK1=APB1时,传到TIMX_CLK的时钟就不需要倍频。